[电源] 拆新版品益AL-06定时插座

楼主(2020-10-17):
用的y字螺丝

到手发现跟其他坛友的不一样
分别短接j1 j2 j3
最后发现只需要短接j3就有童锁跟倒计时了

网友:
隐藏模式可以改电路解开倒计时锁定的版本,后来商家学聪明改芯片。

网友:
记得去年论坛流行一阵的。

好像是稍改动,增加 循环定时 和 倒计时 功能。 但是我忘了哪几贴,应该收藏的。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这种定时器做工一般,应该属于价廉实用系列。

网友:
现在都用stm8了 程序控制 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
这种小电器很少坏了,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A:
楼主,按照你的方法短接了J3,只有锁定功能出现了,按设定+时钟无法出现倒计时,求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按照你的方法短接了J3,只有锁定功能出现了,按设定+时钟无法出现倒计时,求解惑! ...

复位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位了吗

复位过无数次了,各种按键组合也试过,始终没有倒计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位了吗

刚才拆开又把j2短接了,这次出来倒计时了,看来只短接j3不行,又或者厂家的程序又改了。

网友(2020-11-19):
操作有点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