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4串锂电用58.8V充电器只能充到56V

楼主(2020-10-17):
大家知道14串锂电充满电等于:4.2V*14=58.8V,而我用58.8V(实测:58.91V)的14串锂电充电器或可调开关电源调至58.8V对自组14串4并21700电池组充电,只能充到56V。是14串保护电路保护了吗?(保护均衡板是超威原装的)

网友A:
只要有一串充满了保护板就中断了。你充好后量下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一串充满了保护板就中断了。你充好后量下撒

充满电我每一并联组都量了,14串没有一串超过4.2V的,都只在4.0V左右一点上下0.0XV,21700电池一致性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个只能充满了量一下电池,看看是不是有一串超压了

网友:
有可能  不均衡  单体保护了  非常正常

楼主:
充满后,我每一串都量了,都在4.0X伏左右,没有超过4.1V的。21700电池一致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哈哈。多做做测试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早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解决办法也是很easy

网友:
只能充到56伏后充电电流为0吗?也许只是充电电流比较小,电压升得慢

网友:
首先电池内阻问题,还有充电截止电流

网友:
用旧了之后的一致性问题吧,差那两V,差不了多少电量的,

网友:
可能是电池有问题,内阻大了。充电时电压到了就停了,但实际电压并未到。也有可能保护板的电压参考源不准。质量差的431误差一点,比较器再误差一点,积累误差就造成了这种现象。

网友:
58.8V带负载充电时电压会下降肯定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多做做测试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早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解决办法也是很easy ...

怎么解决的?电池组是新的,每一串都是4.0X伏左右

网友(2021-04-21):
引用 网友B:
哈哈。多做做测试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早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解决办法也是很easy ...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58.8v充电器只能冲到56v,电池只有4伏,请问这个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个了,新买的充电器也不行

网友:
给我妈的九号电动车改了14串锂电也是这个问题 充满电压56.几 放电到48v以下就有可能会自己断电

网友:
有的人想尽办法不让电池充得太满,楼主则想让电池充满。

网友C:
保护板坏了或者有一组电池坏了,你用可调电源50ma充,充上一晚上看下总电压是不是会高一些,如果是就是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坏了或者有一组电池坏了,你用可调电源50ma充,充上一晚上看下总电压是不是会高一些,如果是就是电池 ...

确实是电池保护板的问题。去掉保护板用58.8V直接充,亮绿灯时去掉充电器测量电瓶总电压就是58.8V

网友:
超威的锂电非常垃圾,不建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