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如果GTX960和GTX1060我都修好了的话,免费写一个MATS测显存的帖子。

楼主(2020-10-17):
我也是买过来的,很少有人写这玩意儿,
不过网上可以下载,也有运行视频。
我找了一天,终于自己摸索会了一点。

没修好就算了,难得献丑。

网友A:
我见过很多硬件损坏都是安装的时候碰到了板上的元件,掉件说着损件造成故障,这种特别难查到问题,板子上本来就有很多空焊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很多硬件损坏都是安装的时候碰到了板上的元件,掉件说着损件造成故障,这种特别难查到问题,板子上本 ...

是的,有的时候碰掉了一两个电容什么的,开始还能正常用,但是用着用着就出现花屏甚至死机什么的,结果还以为是系统问题,一大圈问题找下来,才发现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很多硬件损坏都是安装的时候碰到了板上的元件,掉件说着损件造成故障,这种特别难查到问题,板子上本 ...

碰掉的多少会把焊脚留下或者掉焊点  容易找  除非维修的时候吹掉了  那种就不容易发现  得会看原理才行  我是外行  换换硬件还行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mats -c 3么?像这样:

楼主:
对啊  你写了教程吗  你免费了吗
你把软件免费放上来啊  而且这个版本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  你写了教程吗  你免费了吗
你把软件免费放上来啊  而且这个版本低了 ...

我只会这一个命令。PDF看不懂。软件网络上有下。

网友(2023-01-13):
有大神研究过 MATS 么?A卡一般用什么软件测显存,?

网友:
找找点位图,看看缺什么件

网友:
没看到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