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豆浆机电机不转维修

楼主(2020-10-17):
现象为加热但是电机不转,开始怀疑是继电器坏了,买了同款继电器更坏后 故障依旧。。。。。。。。现在怀疑是电机坏了,购买了同款电机。。。。。。在路上了,希望换上去能修好...

2020年10月22日 更新:  更换电机后好了,看来是电机坏了。。。。。另外这款机器2个继电器都是控制加热的。。。。电机直接可控硅控制

网友:
好长的出轴啊!

新的,多少钱一个?

网友A:
为啥不测试一下电机是否真的坏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测试一下电机是否真的坏再买?

通低压直流电就能转了

里面也不黑,说明碳刷情况良好

要是电机能转的话,估计得换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测试一下电机是否真的坏再买?

测了 电阻是正常的 可能碳刷磨损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 电阻是正常的 可能碳刷磨损太多了

  高手,用可能法,就确定电机是损坏的。

网友B:
 以下各种方法都适合维修用:

1。目测法
2。怀疑法
3。可能法
4。抚摸法
楼下请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各种方法都适合维修用:

1。目测法

瞎几把折腾啊  看继电器有动作啊

反正已经买新的了

网友C:
工作时候测电机电压,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要光靠阻值去判断,除了电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机械原因。电机缺油不转是常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各种方法都适合维修用:

1。目测法

我经常使用拍拍法

网友D:
索性换新的机器吧,现在这种豆浆机过时了

直接买破壁机,打出来的豆浆基本没渣,浓香细腻,好喝多了。

我有了破壁机,这样老的豆浆机就吃灰,吃过破壁机的豆浆就实在再也不想吃这种机器的豆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索性换新的机器吧,现在这种豆浆机过时了

直接买破壁机,打出来的豆浆基本没渣,浓香细腻,好喝多了。

已经买了破壁机,但是还想修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各种方法都适合维修用:

1。目测法

摸鸟法,,使劲摸,一般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时候测电机电压,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要光靠阻值去判断,除了电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机械原因。电机缺油 ...

不工作的时候电机输出端有220V的工作电压  搞不懂了 电机用手转的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工作的时候电机输出端有220V的工作电压  搞不懂了 电机用手转的动

接个灯泡上去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个灯泡上去就知道了

感谢指点 明天在研究下手

网友:
看来是电机问题,这产品加热和电机同一电路供电,电机连接常闭点,但电机有阻值有电压又不动,难明。

网友:
还有代换法,

网友:
继电器最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