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3W迷你强光手电

楼主(2020-10-17):
早期买的3W迷你强光手电,一节1.5V的AA电池供电。使用没多久,出现接触不良现象,开关导通后手电不亮。拆开看了看,找到原因,负极接触不良导致,补焊后,恢复。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早期买的3W迷你强光手电,一节1.5V的AA电池供电。使用没多久,出现接触不良现象,开关导通后手电不亮。

电路部分卡接在手电头部,用AA负极可缓缓用力顶出。复原时,按顺序装好,使用透镜片卡住即可,怕不牢靠,可以在透镜片周边点一点101快干胶。

内部结构很简单

电路很简单,一个三极管、一个电感、一个5mm的草帽头LED。使用电压1.58V的AA电池供电,输入电流在150mA左右,LED端工作电流在18mA左右。亮度一般,只能近距离照明。

红圈处没有焊接,导致负极接触不良,开关导通后手电不亮。补焊一下,恢复。估计负极接触不良是这种负极弹簧压接结构手电的通病。

补充内容 (2020-11-19 22:36):
23楼补充电路图

网友A:
我觉得能修好发光就行了,看色环电感的样子,输入电流好像最多100毫安,升压脉冲输出LED电流不太好计算。零几年我买的是工字引脚电感版本,印象中输入电流好像在100到200毫安,功率应该比色环电感高一些。3瓦灯珠早期的是仿流明封装常见,和当时高端手电很贵的CREE标准XRE封装,极少数欧司朗封装。

网友:
这是最垃圾的手电了,我的已经扔了

楼主:
手电标示的3W估计是指的型号,不是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能修好发光就行了,看色环电感的样子,输入电流好像最多100毫安,升压脉冲输出LED电流不太好计算。零 ...

这种电路的手电LED电流不太好计算,使用1.58V的AA电池供电,输入电流在150mA左右,LED端工作电流在18mA左右。貌似LED端工作电流和灯珠、电压都有关系。

网友:
天啊,这灯珠会中暑身亡的。。。。。

网友B:
这种就是劣质产品,用好点的电池很爱坏,升压不限流,功率大概0.3w的大芯草帽~

网友C:
以前刷单一块钱一个,亮度不够,色环电感的线太小了,自己换了节能灯的小电感,灯珠换了高亮度的

网友:
这种应该算是劣质货的代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劣质产品,用好点的电池很爱坏,升压不限流,功率大概0.3w的大芯草帽~ ...
试了一下,直接更换1W的LED灯珠、0.5W的2835贴片,亮度不如原来的草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刷单一块钱一个,亮度不够,色环电感的线太小了,自己换了节能灯的小电感,灯珠换了高亮度的 ...

早先这种3W迷你强光手电,因为小巧还算流行,后期成本低用来刷单了。

网友:
必须得坏才行,好买新的。

网友:
三极管电感升压电路,是焦耳小偷吗?能否分享一下电路?

网友:
这种还不如那种带充电的,里面应该是14500,还有个恒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刷单一块钱一个,亮度不够,色环电感的线太小了,自己换了节能灯的小电感,灯珠换了高亮度的 ...

这种手电改造,浪费你的时间罢了。

网友:
0.5W就不错了,3W只是它的伪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手电改造,浪费你的时间罢了。

就是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刷单一块钱一个,亮度不够,色环电感的线太小了,自己换了节能灯的小电感,灯珠换了高亮度的 ...

这款改14500锂电池更方便一些,去掉那个三极管,将电感换个10—15Ω的1W电阻,灯珠换个带铝基板的1W灯珠,亮度会提高不少。

网友:
没必要折腾,淘宝长期6.8元那个神鱼小手电比这个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