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祖传澳柯玛电油汀

楼主(2020-10-17):
还没供暖屋里温度只有19度,前天晚上老人喊冻得腿疼,咸鱼买了个油汀,晚上没看仔细回来开灯一看少说用了十来年了。用了一会跳闸了,合闸重来指示灯亮但再也不加热了,天亮一看地上有几个小铜珠,只好硬头皮拆开看看能不能修。把油汀倒过来拆开最边上一个扣板,顺便把里面的灰尘清理一下,打开线路板子发现零线连接加热棒那里年久失修老化了,估计接触电阻大了烧了,但是温控到零线那段好的,于是准备换上那一段线,顺便一检查插座进去那段绝缘皮全酥了,也掉换吧,手头还没有这么长的3*1平方的线,于是两根接起来用黄蜡管套好,通电问题解决。总结起来可能是那个地方温度高,电线年龄大了被烤老化了。一个人干活手脏过程没拍照,上几张完工照。顺便说一下祖传的东西也有好处,里面用料十足,全是1平方的软线,线头全部镀锡用铜鼻包起来进到接线口的。组装好发现掉了一个地线接线处的垫片都是铜的(磁铁不吸)

网友A:
外表做好防锈处理好可以用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好

换好主线和温控器之后的零线满血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表做好防锈处理好可以用很多年。

个别地方出现了爆皮,也有点绣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没管它了

网友C:
大功率电器,开关,接线,调温就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电器,开关,接线,调温就容易坏

好在加热棒没坏,修好再战十年八年也赚了,油汀加上换线线物料成本五十块。耗时1个小时

网友D:
听说这玩意和空调耗电量一样

网友:
这玩意旧的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这玩意和空调耗电量一样

功率确实不低,比空调舒适度高一点,没有声音,热的稳定些

网友:
超级费电的电老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率确实不低,比空调舒适度高一点,没有声音,热的稳定些

一个月500度电,只能热一个卧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月500度电,只能热一个卧室

对的,就下午和晚上开,白天不开的,要是全开一个月500度电不够的

网友:
我有一个春兰的,快20年了,还在服役,线皮老化了,为了安全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下午和晚上开,白天不开的,要是全开一个月500度电不够的

对,当时用电卡,每个月最多充值500元,家里两个电暖气,我都不敢多开,用多了没电了

网友:
这玩意买着便宜用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