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BO易博18块双速手钻

楼主(2020-10-17):
下单28,货返10,实际到手18.目前好像都是发双速的,https://s.click.taobao.com/D8sONvu

网友:
刚好需要!
拍了一个,谢谢!

网友A:
现在涨价到38了

网友:
之前的 米霍克 很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涨价到38了

没涨吧,才看了。

网友:
双速原理挺巧妙,低速用上全部行星齿轮组减速,高速绕过一级。

网友B:
这种钻家用够了,性能的话就看电池包,买过两把,一把单节电芯34毫欧,性能基本能在10mm厚的刨花板上开40cm大的圆孔,就是会卡也热,
一把单节电芯60毫欧,动力完全发挥不出来,随随便便就卡住保护了,直接电池拆了放台灯上,自己组了个单节30毫欧的电池包,开10mm厚40cm圆孔不卡了,但效率不高,大概就是这类钻550电机的动力极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钻家用够了,性能的话就看电池包,买过两把,一把单节电芯34毫欧,性能基本能在10mm厚的刨花板上开40cm ...

  保护板放电不行 ,双 MOS 管 能放到 10A 力量明显大 ,博世12V开孔放电 17A  左右 ……

网友:
我比较关心扭力调节,最低档锁螺丝会不会把一些家用电器的脆弱牙筒打滑丝打裂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放电不行 ,双 MOS 管 能放到 10A 力量明显大 ,博世12V开孔放电 17A  左右 …… ...

想多了,单3080已经足够不加散热持续放15A左右的电保持安全范围内的温度了,对付这种杂牌钻的动力绰绰有余,动力不足还是电芯内阻大了,看运气,买过两把钻一把锯子,两个永康产给的电芯都算是准动力30毫欧左右凑合用,南通产的给配个60毫欧,连好点的容量型都不如,动力也是实打实的差劲,换了电芯就好使了

网友:
额,能不能别盗图片啊,自己拆一下不行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单3080已经足够不加散热持续放15A左右的电保持安全范围内的温度了,对付这种杂牌钻的动力绰绰有余 ...

     单 MOS 就是不行 刚做两组索尼C4, 杂牌基本6A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 MOS 就是不行 刚做两组索尼C4, 杂牌基本6A  ……

你自己的保护板用的MOS不行就别来怪单MOS放电不够了,质量合格的3080单MOS足够应付12V锂电钻的放电极限

网友:
口黑口黑,再屯一把。就当买电池。

楼主:
券后28,返现1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钻家用够了,性能的话就看电池包,买过两把,一把单节电芯34毫欧,性能基本能在10mm厚的刨花板上开40cm ...

这些便宜钻的充电器质量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些便宜钻的充电器质量怎样?

辣鸡,不建议用,我淘的5块一个欧标12.6v,发过拆机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辣鸡,不建议用,我淘的5块一个欧标12.6v,发过拆机对比

这种可以吗?

楼主:
电源能转灯吗

网友:
这是电源板,不是充电板,三串的充电板买12.6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