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米互联网音箱拆机改造,与小度合体

楼主(2020-10-17):
小米互联网音箱现在砍掉了升级
不能互联网听歌
变成了半尸体
再次拆解
改造小度合体
小度的BCK,LCK,DIN引出到小米互联网音箱主板,开机爆音,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把小米主板原来的输入端断开?希望大神们给予指导

楼主:
小米互联网音箱输入定义

网友:
数字功放肯定要断开原来的。模拟的可以不用。话说数字功放信号只有三条线吗?我改天猫精灵的时候好像5条线的,还要调音量和静音。

网友:
我现在是拿来当蓝牙音箱用,

网友:
小度单声道的吧,白瞎了这喇叭,这个音箱我还在用,每天叫我起床,QQ音乐Qplay推送音乐过去播放,音质还过得去

网友:
家里有个斐讯的智能音箱,不知道能不能改改,

网友(2020-12-16):
家里有个斐讯的智能音箱,不知道能不能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