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鱼缸加热棒 RiSheng RS008-A

楼主(2020-10-17):
鱼缸加热棒用得时间长了,加热时嗞嗞作响,像是里边出水了,但是并不漏电,为了安全还是先把它换下来。
拆开看了看,玻璃外壳上边有生锈的痕迹,看样子里边确实进水了,不过是进得少而已。进水,说明密封不严了,拆开清洗,重新加705透明胶密封。

拆开了,没多少东西

玻璃外壳,左边因为进水和加热的原因,有点变色了(已经清洗过了)

提示贴纸

左边圆点加热提示窗口,右边方点调节温度提示窗口

弄外国字冒充进口货

提示窗口能看到调节温度数值

调温装置

发热部位

双金属片温控器

触点

这个角度看触点清晰

左边有磁铁,使温控开关动作干脆,不拖泥带水

为了拍照用一片铝片撑着

加热部位是插接的

705透明胶伺候

里边胶塞涂胶,外边也涂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
密封橡胶体 变质了

网友:
橡胶密封件和塑料绝缘层寿命已到,不宜再重复利用。不然电鱼汤算是轻的。

网友:
改成直流低压就不怕漏电电人、电鱼了

网友:
南方需要这个

网友A:
最好还是换新~

网友:
一般发热棒漏水,就证明密封橡胶都差不多到头了,所以虽然可以维修,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还是不用为妙

网友:
如果温控失效,可以煮一锅鱼汤了。

楼主:
南方需要还是北方需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换新~

目前用的是新的,这个先放着,应急用吧

网友B:
我有几个金属的 温控不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南方需要还是北方需要呢?

北方有暖气,不需要加热棒。咱2012开始养鱼,加热棒买了但一直派不上用场。

网友:
一直不太信任220v直接入水的。所以增氧泵,过滤器,加热棒 都是选的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方有暖气,不需要加热棒。咱2012开始养鱼,加热棒买了但一直派不上用场。 ...

北方暖气11月15日才送呢,现在就得用加热了。

网友:
这玩意出故障估计能喝上鱼汤了

网友:
我拆鱼缸加热棒,手用力过大捏碎玻璃外壳真正的鲜血淋漓。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金属的 温控不准..

是不锈钢的

网友:
这种鱼缸加热棒质量如何啊?应该不算长寿了

网友:
鱼汤的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