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子价签墨水屏DIY改造之旅(干货)

楼主(2020-10-18):
有次吃饭的时候逛咸鱼看到了5块钱一个的超市电子价签,果断买它5个回来拆。收到后是汉朔的 Stellar-M

找了一圈,已经有很多人进行过拆解和改造了,参考了一些资料后基本确定屏幕的引脚是和微雪的屏幕一致,只是多了几个空的引脚。
下面是我用万用表一个一个量,摸索出来的准确的引脚定义:

那两排黑点是单片机芯片的部分引脚,图上标注了单片机引脚对应到屏幕的信号线名称。由于我不打算用那个MSP430单片机,所以我直接把芯片拆了,打算焊线引出来。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1. 这个电子价签的设计为了保证最低的功耗,使用了一个P沟道 mos 管控制屏幕的供电,我懒得多接一根线,就直接给G极接地来强行导通,具体位置看下面的图。
2. 屏幕有一根叫 BS 的信号线(上面图中接 P3.1 的那根线),是用来选择接口的模式,引用 datasheet 的话如下:
This pin (BS) is for 3-line SPI or 4-line SPI selection. When it is “Low”, 4-line SPI is selected. When it is “High”, 3-line SPI (9 bits SPI) is selected.

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这根线被接到了单片机的IO口,难道数据传输的半路还要改变接口模式?先不管这个了,我就直接把这根线接到了GND,选择4线SPI模式。

一顿飞线大法之后:

我用微雪的示例程序跑,试了几个版本的2.13寸屏幕程序,只有那个最老的能成功点亮,图片忘记拍了。

用 esp32 跑了一个多星期的局部刷屏后,就没法再刷新了,都是残影,如下图这样:

听说电子墨水屏就是不能一直局部刷新,几次局刷后得全局刷新一次。哎,只好再拆一个了,幸好我一下买了5个,要不然就没得玩了。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我发现这个屏幕的 FPC 上写的HINK-E0213A04-G01 ,很像是 good dispaly 的产品,
在某购物平台找到了一毛一样的东西 https://www.aliexpress.com/item/ ... .0.0.36404656zDXr77
但是在 gd 的官网没有找到这个屏幕,估计是停产了。
微雪的驱动程序感觉不是最匹配的参数,因为刚拆下来时的电子价签显示很完美的,没有黑的边框,而微雪的程序就是一直有黑边框,我觉得很难受。
不过现在也没找到更好的驱动,将就着用微雪的,如果有哪位大神找了更好的驱动,能分享一下就完美了。

屏幕驱动程序主要参考了微雪的示例代码,不过我把程序全改成C了,C++和C混起来用真是烦。

就不多说了,反手直接上代码

我的开源仓库https://github.com/TDA-2030/E-ink-screen

里面包含了我自己用 kicad 画的一个板子和用 esp-idf 开发的 esp32 程序,零散的开发了以下几个功能:
- 全屏刷新和局部刷新

- jpg的图片解码显示,带图像抖动处理,可直接显示彩色的jpg图片

- MP3音频播放
- 网页更新内部的图片文件和音频文件
- 网页配网
- sntp 时间

- utf-8 字符和 GB2312 字符显示
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程序,功能都单独实现了,有时间的大神可以加一些交互逻辑,自行组装这些功能。

最后展示一下个人认为比较满意的图片效果:

不知有多少人认出是谁来,照片里这个屏幕是后来我自己买的一个,和电子价签屏幕效果一样。

参考资料:
无线芯片 A7106 datasheet
板载单片机 datasheet
GD官方 FAQ 文档

微雪参考资料
汉朔墨水屏电子价签拆解(Hanshow Stellar-M)
msp430汉朔电子价签esp8266、esp32全套开发资料

网友:
泰勒·斯威夫特

网友A:
这个做电子钟省电啊

网友B:
全局刷新后的效果如何?
佩服楼主的折腾能力!赞!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能不能把手机的屏幕废物利用起来啊?

网友:
我这里仓库还有几百个这东西~~全新的改天拆

网友:
这个改时钟和天气不错

网友:
超市物品价格啊。

网友C:
这个是无线传输更新显示信息吗?为啥内部这么复杂,不是就显示些文字数字信息么?

网友:
每次拆东西就一个结果,装不回去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研究和经验分享。

网友D:
感谢分享,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有人可以开发出自由转换的手机屏幕模块。就是A牌子接口的手机屏幕烂了可以插进模块使用B牌子的手机屏幕

楼主:
目前设想做一个桌面上的提示牌,显示 TODO LIST 之类的,无事件就显示一些图片,当然显示时间得是基本的功能了,最后再加上音频,还有些可折腾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电子钟省电啊

省电主要看 esp32 那一端,屏幕本身是省电,但是要整个系统省电需要所有的地方都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无线传输更新显示信息吗?为啥内部这么复杂,不是就显示些文字数字信息么? ...

是无线传输更新内容的,我查过汉朔的官网,这种型号的电子价签是有一个专门的无线更新器,长得像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有人可以开发出自由转换的手机屏幕模块。就是A牌子接口的手机屏幕烂了 ...

我不是很了解手机的 MIPI 接口,实现起来估计不会很难,估计是因为转换了也没啥用才没人做。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局刷新后的效果如何?
佩服楼主的折腾能力!赞!

和最后一张图效果基本相同,要是有个全彩的墨水屏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原装的msp430改改程序用不是更好?

网友:
楼主,你的开源仓库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