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卓著智能充电机

楼主(2020-10-18):
这个充电机应该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前段时间从库房翻出来的。里面散热还是不错的,输出应该可以达到960W。

网友:
耗电大户哈哈

网友:
要是效率能达到80plus钛金认证更好,可以适当缩小散热体积。

网友:
谢谢分享。看这工艺,山寨小厂也。。。。

网友:
工艺差了点,但是胜在耐用了

网友:
这么长时间了,质量不错

网友:
这个肯定没有那么大功率吧 那散热片也太单薄了  小厂出品

  我之前还见过专修宝马奔驰的店  拿过来的所谓编程电源  说风扇转没输出   我拿到手很重  拆开一看  哦   原来里面是台达的12v电源  然后把原机的品字头拆了   然后把输入接了两根线出来到他的壳子上面那个开关处   再加了一个电流电压表风扇转是台达自带风扇  台达面板ALM灯亮着呢

      据说这东西花了2000块买的  我就服了    里面那电源买个二手包好的也就150包邮  所以直接告诉他这东西修不了  要是我买个给他换上虽然能收钱但是我是打工的  收了钱给老板了我还得承当风险  比如买回来的是坏的 或者用一段时间又坏了 撕逼的事都会算我的

网友:
看来公司物资丰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