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换DELL的电源24Pin线顺便看看有什么好的

楼主(2020-10-18):
『X折腾』拆换DELL的电源24Pin线顺便看看有什么好的
偶得一个dell的电源

外观看上去真实在。

可以调节110V和220V输入

缺点就是这电源线太短了,24pin线就跟未发育的小朋友

拆开,硕大的散热片

美丽的电感

还有块小板

电源接口有热敏电阻

输入整流部分

好像是5V输入部分

大电容,貌似这一节会碰触到某个元件,所以要包个印度头

各种元件贴在散热片上

外壳上还有一个卡口

跟普通电源对比一下,厚了大约一指

莫名又拍了一组外观图

除了24pin线,硬盘线也是寥寥无几

超短,超短

又拆了一次

散热片还是实打实的

省略号

换线中,T12开到最大才能进行焊接

焊接后线够长,放在作为NAS的主机上用改了。

全文完。

网友:
电源散热片给力

网友:
用料真的可以,就是比普通的高,应该是铁多几两

网友A:
电源口那里是压敏电阻

网友:
能不能改造一下,用在普通的电脑上?

网友:
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这个电源,挺重的,我准备改成逆变器

网友B:
255W的额定功率,普通集显的机器用足够了。
楼主电脑什么配置?CPU风扇别致啊,感觉是低功耗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不愧是DELL,品质有保证。。。。。

网友:
做工不错。单位电脑更新换代,发现戴尔比惠普的强。惠普的滤波电容全部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5W的额定功率,普通集显的机器用足够了。
楼主电脑什么配置?CPU风扇别致啊,感觉是低功耗的。 ...

低功耗的主板,现在弄成黑群晖nas,带4个硬盘,运行中大约40W左右。

网友:
定制的,线正好长,接口正好够。

网友:
似乎比标准atx电源大一点

网友:
线像未发育的小朋友,哈哈,真有意思,话说戴尔的电源一般都不错,这个应该是航嘉代工的,部分服务器,用的是台达的电源,那做工用料叫个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口那里是压敏电阻

是说电源插座上的蓝色?那不是热敏电阻,也不是压敏电阻,那是Y电容吧

网友:
电源插座上的蓝色不是热敏电阻,是Y电容吧,零线对地,火线对地,两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说电源插座上的蓝色?那不是热敏电阻,也不是压敏电阻,那是Y电容吧

口误了,也懒得改了,反正作用好像是防止打火花吧?

网友:
线太长的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口误了,也懒得改了,反正作用好像是防止打火花吧?

Y电容是EMI电路的一部分吧

网友:
戴尔就是不走寻常路,btx电源,主板反着放。废品站看见dell直接搬一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