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瘦客户机

楼主(2020-10-18):
最好加QQ或微信联系我!论坛留言手机有时看不到,一般不经常上线!联系方式:旺旺:xnwangbin1 QQ:2500644586手机号码:18680689883(微信手机同号)备注一下坛友 !谢谢!
1.HP T420瘦客户机 配置如图 2+8配置 可以进系统 不知道怎么测试这样的系统 不带电源110元一个包邮出

2.HP T430瘦客户机 4+32配置  详细配置如图  带电源510包邮

网友:
上面那个是,思杰citrix桌面云客户机楼主的价格已经很便宜啦
自己摸索还是挺不错的哈
要说复杂,还是挺复杂的
奉劝想要玩Xen的各位,一定要先好好看看上面这个拓扑图再动手,我就是没有看,直接瞎搞,多花了不少时间。
相信看这篇文章的人多少对于桌面虚拟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所以我不再解释一些基本的名词如裸金属之类的了。对于这个结构,我想说几点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1,Citrix(以下简称CTX)的所有身份授权全都来自于WindowsAD,所以你搭建的第一步,啥都不要干,先把AD和DNS搭建起来。
2,如果你想实现手机、Windows、Mac都能访问,就必须使用https的连接方式,于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证书服务器(CA)
3,CTX的产品都可以试用30天,如果你觉得时间不够,那么就需要到CTX的官网去申请试用授权,可以得到90天的免费全功能授权,此时你就需要Licensing Server了,这个Licensing Server就是个Win下面的应用程序,装到Windows Server 2016上面即可。

网友:
拆个看看板子什么样》?。升腾一般都有锁的

网友:
瘦客户机,能自己装系统还好,否则个人没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