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带两个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20-10-18):
如题:电脑主板一个HDMI接口 显卡一个HDMI接口。平时显示器接的显卡的接口。现在想再加一个显示器。请教大神们,改咋弄。

网友A:
显卡就有两个接口,可以同时用,插上显示器,识别成功就行了。可以选择“扩展”和“复制”两种模式。当然,系统支持的话,选择集成+独立双显卡模式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就有两个接口,可以同时用,插上显示器,识别成功就行了。可以选择“扩展”和“复制”两种模式。当然, ...

他显卡最右边的那个不像是 HDMI,倒是有点儿像是 DP

网友:
你这种接法要保证你有核显,然后在bios里强制开启核显。
不然你就只能通过显卡的dvi、dp转hdmi到显示器

网友:
不可以这么接吧,你试试DP转hdmi,然后也接到独立显卡上面试试

网友C:
直接从显卡的DVI或者DP接就好了,如果显示器没有对应接口,买个对应转接线就行

网友:
只能用显卡的,买个转接头

楼主:
嗯 转肯定是得转换 就是看谁有用过没 转换了能跟咱门两个HDMI口同时用有啥区别没。

网友:
显示器要是有dp或dvi接口就接上就行了。
否则,根据显示器接口转换吧。
dvi转d-sub dvi转hdmi dp转hdmi dp转dv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显卡最右边的那个不像是 HDMI,倒是有点儿像是 DP

应该是dp,现在的显示器一般都有dp口。老一点的显示器,显卡上还有vga接口啊。理论上可以3显示器。

网友:
百度一下
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同时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从显卡的DVI或者DP接就好了,如果显示器没有对应接口,买个对应转接线就行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主板上的显示是接CPU核显的,要在BIOS里面打开。

网友:
买个转接头,都插显卡上好一点

网友D(2020-11-17):
好像WIN+P还是什么可以唤出屏幕选项

网友E:
建议都走显卡

核显配独显做双头不如一个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WIN+P还是什么可以唤出屏幕选项

嗯 软件没啥问题 关键接口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都走显卡

核显配独显做双头不如一个的稳定

对呢 马云那找了个DVI转hdmi的线 看能扩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