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力拆解---方型慢熔250V1A保险丝

楼主(2020-10-18):
改可调电源用的,12V辅助电源上的方型慢熔250V1A保险丝挂了,拆开看看(没见过里面啥样),好奇。。。。。。
保险丝被纤维丝包裹着,不知何意?请大神指教。
完!谢谢观看。
又找到新线索:
是保险丝缠绕纤维。。。。。。

网友A:
保险丝被纤维丝包裹着?阻燃?

网友B:
我拆的三星充电器里面这种是石英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被纤维丝包裹着?阻燃?

可能是阻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的三星充电器里面这种是石英砂啊

谢谢鼓励,石英砂!想起来了,原来拆换过大电流瓷保险,里面灌的就是石、英砂,时间长,脑子锈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石英砂!想起来了,原来拆换过大电流瓷保险,里面灌的就是石、英砂,时间长,脑子锈掉了。。。 ...

我指的是跟你同款的保险丝,我的里面是石英砂,你这个绑着玻璃钎维第1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跟你同款的保险丝,我的里面是石英砂,你这个绑着玻璃钎维第1次见。 ...

同款保险,明白了。三星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石英砂!想起来了,原来拆换过大电流瓷保险,里面灌的就是石、英砂,时间长,脑子锈掉了。。。 ...

我在阿里巴巴供应那买的负离子模块,灌封乳白胶颜色环氧树脂很好奇,后来才知道为了适当降低成本混合石英砂,有点染料作用防止抄板电路,最不好的是黑颜色环氧树脂,好像是废塑料粉加低透明度环氧树脂,再加碳粉颜料。

网友(2021-01-09):
偶也拆过,不过里面带石英砂

网友:
应该是防止电流过大时保险丝高温引起外壳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