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给Intel 540S换了个主控,请问想贴满16贴该怎么补元件

楼主(2020-10-18):
2258h的16贴的大板倒是很少见,Intel这个用料实在,如果是双ram位就完美了。
就换了个主控留着备用,如果想贴满16贴该怎么补元件,特别是背面光秃秃的

网友A:
原来是58G原标主控还是SMI主控,SMI的换了普通主控直接开,58G的需要补电路,反面都是电容,可以空置,也可以参考正面的

网友:
换大容量的不好吗

网友B:
你说这种板为什么换个主控就可以开卡,不是说主控是一样的吗,难道还针对主控序列号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58G原标主控还是SMI主控,SMI的换了普通主控直接开,58G的需要补电路,反面都是电容,可以空置,也可 ...

原来就是58g,跟Intel logo的主控一样,识别不了正确id,工具提示无法探测驱动器,换了个58g不需要补电路直接能认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种板为什么换个主控就可以开卡,不是说主控是一样的吗,难道还针对主控序列号加密了! ...

主控应该有锁

网友:
我有一个360g改480g,基本上缺的都是滤波电容,没有耦合的,直接换58g主控就能量产,英特尔的东西一拿到手就知道是高端货,虽真是精致,高端然咱们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外壳做的

网友:
SSD开卡软件大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JmTR5GTPdND-oQTa39ULg
提取码: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601参考pro 5400s电路基本一样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补的容阻参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补的容阻参数呢?

我是随便不上去的,从58xt上那些电容随便拆下来,滤波电容无所谓吧,容阻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补的容阻参数呢?

参数不重要,大不了涨几个C3~~~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2021-09-12):
我搞了16贴,出现ce报错,换了2258g公版主控颗粒然后16贴,ce0-5排这里ce有一个报错,不知道怎么解决,有大佬支招么?

网友(2024-04-26):
同样的板子 前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