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惊天大暴料,关于机械键盘,花不到100元diy一把优秀樱桃键盘的方法。

楼主(2020-10-18):
今年偶入机械键盘坑。稍有体会。与大家分享。
世界上最好的机械轴,是樱桃老轴!!!
国产轴几乎全是仿制樱桃轴,各种自主,全是仿来的。
然后段落轴和线性轴的区别就是轴心,段落轴的轴心不是平滑的,有个折线。所以按下的时候,会有两段。
按起来卡卡响。段落轴秒变线性轴。只要把线性轴的轴心换过来就变线性了。同理,线段性变段落轴,也只要换上段落轴的轴心。
茶轴 青轴。白轴 各种轴。不同的压力,仅仅是用不同的弹簧来实现
比如,樱桃黑轴,用的压力大的弹簧。佳达隆的G黄。用的压力小的弹簧。
一样的是线性轴,那么,樱桃黑秒变佳达隆G黄。怎么变呢?
就是把佳达隆的弹簧拆过来装上就行了。

所以。大家想要各种手感。想要段落轴。线性轴,要不同的压力,红轴,黑轴。
只要拆开换弹簧和轴心就能轻松实现

第二个问题。很多人入了国产青柚。发现和樱桃青轴并无二样,一样的用。手感也相似。
那么,真的一样吗?
大错特错了。
樱桃的轴寿命可能是国产轴寿命的10倍以上。
国内厂商就喜欢吹牛。
实测。10年的樱桃黑轴。104颗轴。拆机,104颗轴片无一氧化。拆了好几个。几乎没有一个坏的。
个别受外力导致铜片变型除外。
而国产的轴,2年不到。接触点全发黑。
今天A键双击,明天B键不灵,后天C键又要用力按才行。再过几天D键又完全没反映了。
拆了几个国产键盘,一年以上的,几乎全部发黑。氧化。这就导至了各种问题出现。不灵,双击等。

第三个问题。
现在的樱桃轴,听说是国产的,品质下降历害。

好。基本知识学完了。
接下来,大家就会想,怎么才能有一把,质量又好,手感又好,又耐用的键盘呢?
很简单,有钱的话,买大品牌上千块的樱桃轴键盘。
这种上千块的。轴体基本上会是优质的。非常好的轴。不可能用的和200块的一样的
那么,像我一样,舍不得花钱的呢,怎么办
也很容易。首先要会基本的拆机,会焊接更好
找来老樱桃红轴。黑轴的坏键盘。拆开。看下铜片是否完好不氧化。
不氧化就OK,然后。拆下轴体换到你的键盘上就行了。
我本人就是用樱桃黑轴。换了佳隆达G黄的弹簧。就变成佳达隆G黄的手感了。
我喜欢红轴,打算找一块红轴老主板。没泡水的就行。拆下轴换过来。花几十块就能达到原厂老樱桃的质量和手感

怎么实现,花几十块钱。来DIY一把优质的樱桃轴机械键盘呢?
很容易。先淘一把雷蛇机械键盘无灯的。其它的也行。最好9成新以上。雷蛇这把键盘做工优秀。无灯的便宜。但是轴却用的国产轴,太差了点。四五十就能收到了。
也可以买把国产杂牌轴全新的,50,60能买买到。
然后。找一把坏的老樱桃轴键盘,不要找很脏的。要找干净的。红轴的。坏的。主板外壳全坏没关系。剪线的也没关系。但是要干净。
不干净的可能垃圾场来的。里面氧化。
然后。拆下红轴看看铜片有没有发黑。不发黑就OK。换到雷蛇键盘上。装好测试好装机。
这样打造出来的键盘,质量没毛病。手感看各人喜欢,我推荐红轴。

网友A:
惊天大爆料
关于1000块的,老的,宇宙无敌的樱桃轴臭掉之后该怎么办呢?
只需要拆下来,扔进垃圾桶,找来便宜国产键盘,换轴之后就能用了呢
AMAZING!
来,继续发帖吹你樱桃爹,
我就看你这牛皮多久才吹破,
玩机械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这么能吹牛逼的

网友B:
我也玩轴啊,国产的高端轴凯华box我入了一套box红后期版(前期版模具有问题,能把键帽撑裂),跟我另一套樱桃银轴比起来真是差远了。
我用box红插热插拔,3个月,接触不良,脚位氧化,与鸡眼钉(鸡眼钉都没氧化)接触的地方氧化发黑,要用橡皮擦掉才能继续接触,但热插拔这玩意向来都是越插越松,便于更换不是说可以无限次更换,我总不能隔一段时间全拔出来擦一遍再插回去,那我还不如直接焊上去。
后来干脆把box出掉,一套卖了一百来块,用了快一年,居然没怎么掉价,也是与脚位上没上锡有关系,上了锡就不值钱了。
现在我热插拔只用来插樱桃银轴。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的银轴,手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惊天大爆料
关于1000块的,老的,宇宙无敌的樱桃轴臭掉之后该怎么办呢?
只需要拆下来,扔进垃圾桶,找来便 ...

首先一点说话要有素质。
否则就是,有娘生没娘教的,我骂过你没有,可以喷,但是别骂人啊。这个东西好不好,拆机坛里面的群众雪亮的。并不是骂人,并不是骂人就国产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玩轴啊,国产的高端轴凯华box我入了一套box红后期版(前期版模具有问题,能把键帽撑裂),跟我另一套樱 ...

我的观点也是这样,
老的樱桃轴,全新的不好买到了。新的便宜的品控差。
其实是故意降级的。
所以,只能用老黑轴改。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C:
都是玩铀的,这款键盘的铀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惊天大爆料
关于1000块的,老的,宇宙无敌的樱桃轴臭掉之后该怎么办呢?
只需要拆下来,扔进垃圾桶,找来便 ...

肝火旺,吃点药。

网友:
咸鱼2-3十收了一块顶级游戏外设(达尔优)国产轴 有好多按去没反应 全部拆掉接触点打磨 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是玩铀的,这款键盘的铀求推荐

你这个用的是高特铝套筒吧,这个偏小,只能用高特或是与高特脚差不多粗细的细脚轴,大一点的就要磨脚才能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用的是高特铝套筒吧,这个偏小,只能用高特或是与高特脚差不多粗细的细脚轴,大一点的就要磨脚才能 ...

这个用的什么材料还真没注意,用的这个铀。
什么地方有好铀买,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的什么材料还真没注意,用的这个铀。
什么地方有好铀买,求推荐

闲鱼上有8块钱一张的樱桃黑轴版,5张包邮。买回来看下铜片有没有发黑,如果都闪亮亮就恭喜了。
国产的容易触点发黑。用久了容易双击和失灵。黑轴因为按压力大。所以很少有人要。其实就是一个弹黄的事,换其它红轴青轴的弹黄就好了
原来的触点拆开看发不发黑,不发黑就不用换,换100来颗要半天

网友:
现在不是流行什么静电容键盘?

网友:
以后像手电大家谈那样,弄一个公版外壳,有低成本ABS和自润滑POM等键盘外壳选择,有低成本主控电路和无冲突主控电路可选,最后是各种机械按键,有收款机经典响声键轴,和静音型键轴等可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闲鱼上有8块钱一张的樱桃黑轴版,5张包邮。买回来看下铜片有没有发黑,如果都闪亮亮就恭喜了。
国产的容易 ...

能给个链接吗?太多了 不好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给个链接吗?太多了 不好找  谢谢

找  拆机樱桃黑轴版 价格设置最低8 最高8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  拆机樱桃黑轴版 价格设置最低8 最高8

没搜到,给个链接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上有8块钱一张的樱桃黑轴版,5张包邮。买回来看下铜片有没有发黑,如果都闪亮亮就恭喜了。
国产的容易 ...

他的键盘要用细脚轴的,大量生产的轴,只能用高特。
虽然他的轴照片模糊的实在辨认不清。
但看那个插轴的套筒,如果是鸡眼钉,那孔要大很多。

网友D:
轴都大不如从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都大不如从前了

所以我找老轴换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