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书架箱没声音了,可惜了

楼主(2020-10-18):
这个箱子用了10年,24小时通电电源。前两天不发声了,指示灯正常,线材替换也正常。拆开环牛保险没烧,有温度,那是什么坏了?声量开到最大都没有一丝电流声,求教大神了

网友:
喇叭?功放芯片?

网友:
换功放板20多块钱。。。

网友:
功放的原理很简单。。。。先直接给后级直接输信号,测试推动正不正常。如果后级正常,那就是前期调音的部分问题了。

网友:
长时间干活,久了就坏,换功放呗

网友:
先测量喇叭有没有问题,再根据4楼网友所说逐级检查电压和状态

网友:
待机时间太长,先查电容吧

网友:
环牛变成方牛了

网友:
没有一丝电流声,建议量一下主电容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还以为是无源,有源的没必要修了

网友:
直接给后级一个信号(手指碰一下即可),看看有没有输出。
没有输出就是前级坏了。
也有可能是喇叭坏了,虽然可能性不大,我修的音箱有一个就是烧了功放和喇叭的

楼主:
这个音响,壳子不错,声音也还行。30w唉,刚查了驱动配件,感觉扔了算了,修理太贵

网友:
散热片不热,功放芯片坏了。

网友:
开关机都没声,功放级,不是芯片即功率管。

网友:
还是个数字功放。应该维修不难吧。。没声音的故障其实比声音不好的故障好修一些。从供电部分开始查起。

网友:
10年年头,大电容和其他电容可能有失效了,有万用表就测下吧,无就送去修理。

网友:
扬声器断路

网友:
现插电源吧!变压器交流输出有没有,大电容后有没有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