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红旗8402短波微调版收音机

楼主(2020-10-18):
一台红旗8402带短波微调的收音机,低端电台收不到,声音小,先检查低放部分,焊下喇叭,接上10欧负载电阻,示波器连接到负载电阻上,在音量电位器上输入5毫伏1000HZ正弦信号,发现负载上只有100毫伏输出,说明低放电压放大有问题,检查电压放大级发射极电容,发现已经几乎没有了电容量,再检查2个耦合电容也是一样,干脆把两组电压放大的4个5U电解电容都换了,再测输入5毫伏负载是2伏,低放正常了。再检查振荡、混频和中放部分,发现中波低端只能调到560KHZ,说明中波振荡线圈已经被调过,检查短波振荡和中波线圈也一样,重新调整两个振荡线圈和中放曲线后,收音机恢复正常。

网友:
好品相的机机

网友:
十分满分的品相,实在难得

网友:
70年代的东西,质量真的可以呀,

网友:
里面好怀念啊

网友:
这品相,啧啧!真不错!

网友A:
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B:
谢谢分享,很养眼啊。如果是调情、调频、调幅全功能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收藏。

原来已经有了一台,是没有短波微调的。看到这台不错,就又入手了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很养眼啊。如果是调情、调频、调幅全功能的就更好了。。。。。 ...

这个型号的收音机小时候就玩,所以对她还是有感情的。

网友:
修旧如旧,可以将旧的塑壳电解掏空,再将新的铝壳电解塞进去,保持外观风格一致

网友:
还有只壯丹644,年代和这台差不多。

网友C:
品相真好。这个机器我很喜欢,有好几台,但都是不带短波微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相真好。这个机器我很喜欢,有好几台,但都是不带短波微调的。

带短波微调的8402我是第一次见到,搞不清楚这种机子是什么情况下生产的?

网友D(2020-11-20):
这在以前是没有SMT,是人工焊的吗?

网友(2022-12-07):
引用 网友D:
这在以前是没有SMT,是人工焊的吗?

还是smt呢,那年代插件与焊接也是手工的吧?或许波峰焊都没有。

网友:
工艺挺好的,可惜只有中短波,能不能自己DIY个FM进去?

网友:
这电解电容也够老的,那时工艺是真不行啊。

网友:
真是开眼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