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2020.02月生产的米家电磁炉 比对旧款有惊喜

楼主(2020-10-18):
    今年国庆期间在闲鱼上淘了一台二手的米家电磁炉标准版,卖家说是买来用了一个多月,要搬家就卖掉了,在这里也吐槽一下现在的闲鱼,真是满天广告,一搜小米电磁炉,来一堆7、80块钱全新包邮的,然后一问就要加微信,然后就是被拉到什么淘宝刷单免单群里,真是到处是套路,想遇到真实卖家真心出的真的挺难的,我也是在一直刷了一个星期才正好碰上有人要出,价格还合适就拿下了,看生产日期是2020.02月的,想着还在质保期,买回来拆来研究研究,网上很多网友都说标准版的按键非常容易坏,我收到之后也迫不及待地想拆开来看看是否可以自己先加固一下,没想到还发现其他惊喜,我对比了之前坛友们的拆机图,发现新产的有了很多变化,因此才想要发这篇帖子,请看下文:

引用参照的坛友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19&highlight=%E7%B1%B3%E5%AE%B6%E7%94%B5%E7%A3%81%E7%82%89

1、拆机过程就不说了,内6脚的螺丝我硬是用一字螺丝刀给拧开了,看内部图:

2、外观结构跟原来没有什么变化,线圈尺寸也基本无变化,我还数了圈数,跟原来一样,但是仔细看,中间的防水用的硅胶有变了,跟百度上其他早期拆机的都不一样:
这是网上找的2018.02月生产的机子的硅胶圈,原帖是说传感器位置漏水导致短路,说明防水有问题,

下面是本次拆机的,包括参考帖中的也是跟我这一样,中间加宽了,尽可能的包住传感器,但是有点凸起,这样面板盖住的时候不会导致水从斜面流到旁边再流到线圈上导致问题?:

3、把线圈拿开,我们再来看主板,对比其他早期的拆机帖,感觉有明显缩水:早期2018.02月的机子:

下面是我的2020。02月的机子,圈出的地方都有变化,感觉像是缩水了,原来的工字电感换成了3个色环电感,从图上看中间的那个色环电感应该是由于发热已经有点变黄色了;其次220V输入端的共模电感圈数明显变少,而且中间的隔离板也从PCB材质换成了塑料的,不知道能不能阻燃,电感尺寸变小和边上的那个电容也换了品牌;驱动线圈的电感尺寸也变小了,3个电容都换了品牌;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有打硅铜胶来固定,目前分析来看,主板是缩水无疑,主要担心那个色环电感会不会哪天坏掉,也不知道这3个电感是做什么用的:

4、接下来我们来看控制板部分,也有变化,WIFI模块变了,论坛里2个拆机帖,使用的WIFI模块都不一样,排线接口位置也不一样:
这是早期的拆机图:

这是我的拆机图,使用的是无标签的模块,不知道哪家的:

5、我最关心的开关问题,旋钮开关拆了好久,最后还是大力出奇迹,但是也导致塑料卡扣变形了,有折痕,重新装上去有点松了,哎。。。
图很难拍清楚,大概说一下,我关心的开关问题,这次已经被官方解决了,在开关档片的后面已经增加了加强杆,不用自己再改造了,这一点好评;另外连接到屏幕的排线打了胶固定,而且排线的长度刚刚好,因此想要拆下来,必须整机拆开,把另一头连接在控制小板上的拔掉再拆,否则像早期拆机那样强行撬出来只会把排线弄坏,好在我是一步一步拆的,不然就得送修了,

6、再来说说温度探头的问题,我拆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两路探头的线都是黑色的,等我装的时候不知道原来是怎么插的了,在网上找了资料,说是这2个探头都是一样的温敏电阻,大概是200K的,我实际用万用表测量,2路在室温下阻值确实差不多165K,温度升高,阻值就降低,我想既然没有在线上作标识,那应该是可以随便插的。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总结一下,2020.02月份的机子还是有改进的地方,比较防水的硅胶圈改进了,容易坏的按键挡板也修复了,再来不好的地方就是主板上好多器件有缩水的现象,很多都没有打胶固定,色环电感的那个问题感觉像是个定时炸弹,不知啥时候就会坏了,其他的和旧版机子没有什么差别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电磁炉很不错,值得剁手。。。。。

网友B:
铜线圈还是铝线圈?

网友C:
不明白电磁炉电水壶也要连wifi干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电磁炉电水壶也要连wifi干啥

因为猴儿们觉得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电磁炉很不错,值得剁手。。。。。

颜值这块没说的,确实漂亮,但是使用上吗还是不太方便,显示屏是垂直的,要看档位信息还得弯腰,白天看不清楚显示,我发现生态链厂家的一款叫TOKIT热敏炉的,硬件方案跟小米的这个基本一模一样,连APP都通用,那个更实用,但是价格却翻了一倍,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电磁炉电水壶也要连wifi干啥

自定义的一些烹饪模式只能在手机APP上才能完成,比如设定多少度、多少W运行等等,其他的没啥方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线圈还是铝线圈?

我没有刮线圈,从坛友先前的帖子,他刮开确认使用的是铝线,现在很少有用铜的了

网友:
米家居然用上少见的涡轮风扇了,整体电路板设计也颇具特色了,好货了

网友:
小米电磁炉质量太差,基本用半年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刮线圈,从坛友先前的帖子,他刮开确认使用的是铝线,现在很少有用铜的了 ...

看线圈到主板的接头就知道是铝线的,中间有压接的过度

网友E:
哇塞,这铝线圈够紫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定义的一些烹饪模式只能在手机APP上才能完成,比如设定多少度、多少W运行等等,其他的没啥方便的了 ...

说白了机身的极简模式外形是漂亮了,会导致操作不方便,才能体现装wifi模块的作用。感觉体验感不怎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猴儿们觉得高档

这个理由……补丁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线圈还是铝线圈?

看着是铝线盘,不敢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塞,这铝线圈够紫的啊!

估计我用的功率太高了,温度太高都变色了

网友:
那几个色环电感看着好像是风扇的供电,应该耐用的。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铝线圈。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咸鱼多少收的这个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知道后面的U2是什么芯片,能拍个图给我看看吗?我的主板进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