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给家里买个血压计,什么牌子的不坑?

楼主(2020-10-18):
一直觉得欧姆龙牌子大,牛逼,但是买了一个额温枪发现也很不准,只能当参考。

刚才搜了一下,JD自营的还有个鱼跃,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本版人气最高,所以就在这里问了,不违规发一个血压计的拆机图。借用坛友 @中国芯好 的图,如有不妥我马上删除。

网友A:
欧姆龙  老型号的屏幕 都是斑马线连接的
挺不了几年就缺划直到没字,
不知道新版的是什么连接。

鱼跃的 没见过内部什么呀、

多搜搜型号 看看有没有拆解图。
要是论准确性 还是欧姆龙靠谱,
鱼跃也是大品牌 质量和标准肯定是合格的
其他没接触过  就不多说了。

网友:
买个水银的

网友B:
医院同款欧姆龙,用了四年没坏。
要准确性还是用水银好。

网友C:
瑞光康泰maibobo脉搏波血压测量仪家用电子量血压计上臂式全自动高精准测量计医用 RBP-22

网友D:
欧姆龙吧,医院同款

网友E:
医院里的水银血压计一般都是鱼跃的

网友:
施家乐,台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医院里的水银血压计一般都是鱼跃的

还有一种血压表的血压计也是不错的。

网友:
定性不定量。仅作参考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  老型号的屏幕 都是斑马线连接的
挺不了几年就缺划直到没字,
不知道新版的是什么连接。

欧姆龙大牌子,就是贵,图便宜买了一个鱼跃的,看结果怎么样了。

楼主:
水银的太专业,不过其实用起来也不难,我初中的时候生物课教过,就听声音,其实很好分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医院同款欧姆龙,用了四年没坏。
要准确性还是用水银好。

欧姆龙的太贵了,想着这些医疗设备都有国标,一般达到国标就可以了,所以就图便宜买了一个鱼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瑞光康泰maibobo脉搏波血压测量仪家用电子量血压计上臂式全自动高精准测量计医用 RBP-22 ...

这个瑞光康泰的也不便宜啊!性价比怎么样,销量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医院里的水银血压计一般都是鱼跃的

水银的也是牌子不知道,不过水银的准确度应该都是一样的吧,纯物理,没有电路设计,芯片误差什么的

楼主:
买了一个鱼跃的,应该也还行,医疗器械都有国标,先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血压表的血压计也是不错的。

血压表是什么样的,指针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吧,医院同款

欧姆龙大牌子,就是贵,图便宜买了一个鱼跃的,看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  老型号的屏幕 都是斑马线连接的
挺不了几年就缺划直到没字,
不知道新版的是什么连接。

对吼,
可以去搜搜拆机图的,
家里的 鱼跃 YE-680A 没敢拆,
一直好奇来着

网友:
欧姆龙和鱼跃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