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MP3插卡播放器,用5V电源代替电池不会烧吧?

楼主(2020-10-18):
电池已坏,买新的诺基亚电池没必要吧。
USB直供,会影响音质吗,收音效果?

网友:
一般这种5V的手机充电头,波纹很大的,并且会产生严重的电磁干扰。

网友:
这种买新电池就10多元了,1800毫安都有了,纠结干嘛了

网友:
4056充电板每片不到5元,然后废品站收一块有电压的锂电芯非常便宜,5伏的话有些播放器芯片会击穿,出现功耗过高芯片发烫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