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气嘴,纯水机压力桶打气

楼主(2020-10-18):
气压不足了,新买同时,2分钟5升桶装满。现在3分钟还装不满。桶里有很多水。判断是桶内压力不足了。
拿出气泵打气。
1、先把纯水机进水开关关断。纯水机停止工作。
2、拔掉纯水机电源。
3、放水,到放不出。此时气压为0 。
4、把气泵气嘴拧到压力桶气嘴上。
5、开气泵,开开停停,让压力桶里面的水流出。
6、压力桶水都流出,再加压到0.2个大气压。
7、然后接通纯水机电源,关闭放水开关,打开进水开关,纯水机制水。
8、纯水机停止工作,此时桶内压力为1.6个大气压。
大家看图吧。
新换的透明压力桶,有一年了。花了69块。
套筒

双缸气泵

压力桶

气嘴帽

铜气嘴

A123铁锂电池

纯水机

加压

放水

水放光

加压到0.2个大气压

然后接通电源、水源,纯水机制水。
纯水机停止工作,压力桶内压力1.6个大气压。

话说这种气嘴(内部是一个活塞,气压不足是气嘴密封会不好持续漏气。
所以车胎亏气要及时打气。

网友A:
一直以为打气很麻烦,上一个储水桶被我扔了,直接换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打气很麻烦,上一个储水桶被我扔了,直接换了一个

常见的白桶在底部有个气嘴,用自行车打气筒也可以打但没有气压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见的白桶在底部有个气嘴,用自行车打气筒也可以打但没有气压表。

后来买的都是无储水桶的了,不过老的如果出问题以后可以试试看

网友:
同款工具箱

楼主:
其实只有其中的几件工具常用

网友B:
压力桶不都是打气就可以的,这种透明的可以观察,要塑料袋外面没有水才行,不透明的压力桶要先放正让气门处在最低处,后从气门处先放一下气,如果有水流出的话,这个桶就彻底报废了,不要再用了,不但打气没多大效果,并且会影响到饮水安全。因为里面的囊是安全的,如果囊破了水漏出出来,有的桶外壁是钢的,有的是PVC等,不是适合直接用于接触食品的,钢的会生成铁锈,造成黄汤水,普通塑料也会释放有害物质,会对水造成污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力桶不都是打气就可以的,这种透明的可以观察,要塑料袋外面没有水才行,不透明的压力桶要先放正让气门处 ...

总觉得透明塑料时间长了会炸裂,前年炸过两三个透明打气喷壶,第二次用几层纱布纱巾裹住防止塑料片飞溅割手,最好是聚碳酸酯加凯夫拉纤维编织层防爆。

网友D:
用管线机必须要有压力桶吧

网友E:
请教一下我的是美的的有个白色桶是不是也要打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我的是美的的有个白色桶是不是也要打气哦?

在底部有个气嘴,可以打气。可以用自行车气筒打气,打到桶里无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管线机必须要有压力桶吧

主要是制水慢,所以要压力桶。如果是400G的,可以不用压力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透明塑料时间长了会炸裂,前年炸过两三个透明打气喷壶,第二次用几层纱布纱巾裹住防止塑料片飞溅割 ...

这种材质的压力桶都标配有安全阀,那种PVC材质和钢桶不配安全阀楼主用的这种压力桶小球阀没有安全泄压阀,不合理,估计是自己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管线机必须要有压力桶吧

跟管线机没关系,主要是小能力的反渗透装置制水慢,需要一个水库储存,大一些的一般400加仑的机子家用就不需要压力桶来存水了。

网友:
这个自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管线机没关系,主要是小能力的反渗透装置制水慢,需要一个水库储存,大一些的一般400加仑的机子家用就不 ...

听说管线机烧水,净水器反应慢一拍供水来不及,所以也是要个储水罐。

网友E:
我家厨房那个好像是50G的,不知道处于什么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厨房那个好像是50G的,不知道处于什么水平?

我这个75G,其实带桶的使用感觉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