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么测出电锤使用电压?

楼主(2020-10-18):
打黑的没有标签卖家测试是用的110V电所以也就没想别的,闲鱼看到2款差不多的都是220V,犹豫要不要试试,怎么测出电锤用的电压呢?直接上会烧的吧(第一个是我的,后面4张是闲鱼别人的)

楼主:
刚试了220V动力强劲碳刷几乎没火花电机摸外壳不发热无异味,但是拨到大力档位(前面那个大锤子)速度感觉有点吓人不想别的视频演示电锤时候的速度,后面3张是去年捡的冲击钻看插头妥妥的美标应该是里奇110V不用乱试了

网友:
放心试 坏了大不了买新的
这个洋二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A:
aeg基本都是220v 230v 里奇才是120v 虽然是一个牌子 但是销售区域不一样 电压就不太一样 插上听听声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不好吗  这个洋二价格也不便宜吧

30块包邮贵吗?
自己家一年也打不了几下多数是吃灰买新的做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块包邮贵吗?
自己家一年也打不了几下多数是吃灰买新的做什么呢

 不贵 放心测试 转子烧了买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g基本都是220v 230v 里奇才是120v 虽然是一个牌子 但是销售区域不一样 电压就不太一样 插上听听声音吧  ...

真的吗,年前也是30捡的8新冲击钻也一直用的110V就是看不出是AEG还是里奇,都是一个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贵 放心测试 转子烧了买也便宜

你这么说好像很有道理啊,为什么是烧转子不是定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好像很有道理啊,为什么是烧转子不是定子

也对   交流烧定子  直流烧转子,这个要是坏了直接换个220v的就齐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对   交流烧定子  直流烧转子,这个要是坏了直接换个220v的就齐活了 ...

没搞懂220的是单独换定子还是转子还是都要换?手里没几个带线的还都是明确110的所以一直没敢胡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搞懂220的是单独换定子还是转子还是都要换?手里没几个带线的还都是明确110的所以一直没敢胡来 ...

定子转子一套就比机子贵了  还是别搞了

网友C:
这还不简单,先接110v测测电流,不够就说明是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转子一套就比机子贵了  还是别搞了

就是换电压要换一套了吧那还是别搞了,搞了电机长度什么的也不一定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不简单,先接110v测测电流,不够就说明是220

下次要买个钳表玩玩了,也不知道功率多大测出来是空载打孔的也有点不同吧

网友D:
那个位置不是应该标注的是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位置不是应该标注的是W吗

2个有标的是闲鱼别人卖的,我的是第一个什么标都没有的

网友E:
标签上标着转速呢,先插100v电源试试,转速明显低就可以认为是220v的了吧?

网友:
那么大的220-240v 50-60hz 写在在铭牌上看不看到?只看到101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签上标着转速呢,先插100v电源试试,转速明显低就可以认为是220v的了吧? ...

有便签的不是我的,我的那个没标而且这个转速没什么直观概念……刚才都试了下220v好像也没事档位用低档还行换高档转速很快

网友:
1010除以4.6,不就是220左右吗?

机子内部估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