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水星YR1900MG MESH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0-10-18):
淘了个水星YR1900MG,1900M速率,3x3 支持双频AC,2个混插千兆WAN LAN。目测跟自家的M9G是相同硬件,不过是电信定制,铭牌有魔方标志,观察下来好像只有四川电信有,其他地区没有,卖的都是四川卖家。也是自家TP-LINK WDR7650的马甲,但水星跟TP的MESH不能互通。WDR7650也有运营商定制版,电信和移动都有。由于是运营商定制,价格一般会便宜一点。

水星M9G/YR1900G比TP的7650少了个网口,外壳不同,此外找不到区别了。当然了产品低一级的水星外形没TP那么漂亮了,白色外壳没啥亮点,这个塑料外壳还容易脏不好清洁,逼死强迫症,这个已经擦过可还是有点脏。

前面的是配对按钮,有工作指示灯,可以在设置里禁用以防误操作。

网口带灯。RESET孔。

有个魔方标志,不知怎么用,好像是电信自家的平台,没找到app。12V1A很省电。

从后面的2个角入手,无损拆解,型号没有胶,没有卡扣损坏,外表基本无损伤,角边缘弯了但外面看不到。感谢acwifi.net的M6G探路。
底壳有生产日期标识,材质ABS塑料。

芯片分布 CPU TP1900BN,千兆交换机RTL8367S,因为SoC没集成千兆交换机。4M ROM确认过眼神是正品,2个FEM,MT7761N管理2.4G,MT7762N管理5G,双频共用3个天线。总体布局跟
WDR7650差不多,电源口和复位键换了位,TTL接口,ROM位置不同。少个网口还省了个网变。

拧开电路板上2颗螺丝,想把主板拿出来,结果哐当一声。散热片掉进去了,发现结构跟TP不同,TP是芯片朝上散热片朝下,水星这刚好相反。其实热气往上升,散热片朝上更合理,TP小音响被吐槽发热大,特别是底面,散热片朝下就不能充分上面空的壳体了。这片散热片大概对比了下,比TP自家的7650还要大。天线做在了外壳上,TP7650是固定在底板上。

TP家的产品在进入MESH时代,散热方面都挺厚道,大片散热片,芯片下面的板子还有通孔,用上了硅脂而不是导热水泥。板子另一面没有任何原件。固定散热片的螺丝不知为啥有2个环,加上这2个小环给组装增加难度吧。

平板天线特写,有2种颜色的接线,看不出区别,都是双频。这个外壳可以装4个这种天线,一开始装错了位置发现线接不上才发现。印象中这个外形,没有4x4的产品,TP和这个都是3天线,跟之前我拆的7632 4天线又不一样,也许是小体积放这么多原件干扰屏蔽不好做。

这电容就高得过分,很少见到TP在电源输入电容这么厚道啊,1000uF,在其他拆机图里看到1000uF16V的电容也没那么大啊,不知为啥这个那么高。不过也让我放心加散热片而不用担心过高顶到底壳。

刚好上段时间买了个TTL线,接了上去看启动日志。波特率根据这个贴,水星是57600,可实际是跟TP是一样的115200,另一拆M6G 7620方案的路由,波特率又是57600,迷惑行为。
F0: 102B 0000
F1: 0000 0000
V0: 0000 0000 [0001]
00: 0000 0000
BP: 0000 0041 [0000]
G0: 0190 0000
T0: 0000 0204 [000F]
Jump to BL

U-Boot SPL 2014.04-rc1-g79d2af0-dirty (Jun 12 2019 - 19:55:21)
Hello, MT7626 E2
RGU MODE:     4d
RGU LENGTH:   ffe0
RGU STA:      0
RGU: g_rgu_satus:0
PL P ON
WDT does not trigger reboot
RGU mtk_wdt_init:MTK_WDT_DEBUG_CTL(590200f3)
PCDDR2 type.
PH debug: DramcSetting_ACTiming_PC2_DDR1333
R0 FINAL: GW best DQS0 P0 delay(2T, 0.5T, PI) = (0, 3, 11) [tap = 55]
R0 FINAL: GW best DQS1 P0 delay(2T, 0.5T, PI) = (0, 3, 10) [tap = 53]
R0 FINAL: RX Bit0 (-28~ 33) 62  2,   Bit 8 (-29~ 30) 60  0,
R0 FINAL: RX Bit1 (-24~ 31) 56  3,   Bit 9 (-24~ 31) 56  3,
R0 FINAL: RX Bit2 (-25~ 31) 57  3,   Bit10 (-24~ 30) 55  3,
R0 FINAL: RX Bit3 (-25~ 32) 58  3,   Bit11 (-25~ 29) 55  2,
R0 FINAL: RX Bit4 (-23~ 33) 57  5,   Bit12 (-24~ 29) 54  2,
R0 FINAL: RX Bit5 (-23~ 32) 56  4,   Bit13 (-23~ 30) 54  3,
R0 FINAL: RX Bit6 (-25~ 33) 59  4,   Bit14 (-25~ 30) 56  2,
R0 FINAL: RX Bit7 (-25~ 32) 58  3,   Bit15 (-25~ 29) 55  2,
R0 FINAL: DATLAT = 13 [11 ~ 16]
R0 FINAL: TX Bit0 (4~28) 25 16,   Bit8 (4~27) 24 15,
R0 FINAL: TX Bit1 (5~29) 25 17,   Bit9 (6~30) 25 18,
R0 FINAL: TX Bit2 (4~29) 26 16,   Bit10 (6~29) 24 17,
R0 FINAL: TX Bit3 (5~29) 25 17,   Bit11 (5~29) 25 17,
R0 FINAL: TX Bit4 (6~30) 25 18,   Bit12 (4~29) 26 16,
R0 FINAL: TX Bit5 (5~29) 25 17,   Bit13 (5~29) 25 17,
R0 FINAL: TX Bit6 (6~29) 24 17,   Bit14 (5~29) 25 17,
R0 FINAL: TX Bit7 (6~30) 25 18,   Bit15 (5~30) 26 17,
[MEM_TEST]  OK.
[MEM_TEST]  OK.
SPL: Decompressing U-Boot image!
Actual U-Boot image size: 0x2f3b8
image entry point: 0x41E00000

U-Boot 2014.04-rc1-g79d2af0-dirty (Jun 12 2019 - 19:55:21)

static declaration g_total_rank_size = 0x 2000000
DRAM:  32 MiB
NOR: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mtk_eth
Uip activated
Autobooting in 1 seconds
copying flash to 0x40200000
verifying 2th partition...
ok
verifying 3th partition...
ok
## Jump to Normal boot at 0x30028000 ...

U-Boot 2014.04-rc1-g79d2af0-dirty (Jun 12 2019 - 19:58:26)

static declaration g_total_rank_size = 0x 2000000
DRAM:  32 MiB
NOR: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mtk_eth
Uip activated
Autobooting in 1 seconds
## Booting image at 30038200 ...

反正我看不出有用的信息,后面都是乱码了。

总结,这个水星M9G YR1900G更像是WDR7650的升级版,改进了结构和加强了散热,工作的时候只感觉到微热。千兆交换机我看同方案的7660是有散热片的,这2个产品都省了,不知是不是网口少了交换压力小,发热小。
外形没TP自家的7650那么漂亮,容易脏,不好清洁。信号就懒得测。

网友:
支持一下,散热片很大块

网友A:
MT7626.重新打字而已,本质还是全套mtk.

网友:
我们江苏这的电信app是小翼管家 估计这个水星的不是 我们这是光猫带路由 只有2.4g 信号挺强 不过我关了没用 这货信号价格如何?

网友B:
建议拆开散热片重新涂抹散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7626.重新打字而已,本质还是全套mtk.

MT7628吧,不过频率干到1.2G,性能也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拆开散热片重新涂抹散热硅脂。

加了散热垫。手头有硅脂但一时找不到,还在芯片上加了散热片,一下用掉我3片。

网友C:
我滴个天啊,原来tp1900bn才集成32m内存,我是真的服气,跑千兆网只给32m内存呵呵

网友D:
今天办宽带送了一个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刷机,专程来看看拆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滴个天啊,原来tp1900bn才集成32m内存,我是真的服气,跑千兆网只给32m内存呵呵 ...

不是32,是64,tp自定制的cpu是内置64MB的

网友:
最近红米wifi6  新品都挺好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32,是64,tp自定制的cpu是内置64MB的

他放上来的ttl启动信息不是显示32m吗?还是说32mib等于64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办宽带送了一个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刷机,专程来看看拆机

tp家的,别想刷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滴个天啊,原来tp1900bn才集成32m内存,我是真的服气,跑千兆网只给32m内存呵呵 ...

你不说我都没留意,但32MiB出现了2次,应该是分成了2个区域?

这套方案是64M的。

网友F(2021-05-03):
引用 网友C:
我滴个天啊,原来tp1900bn才集成32m内存,我是真的服气,跑千兆网只给32m内存呵呵 ...

一直在查询这个TP1900BN的内存有多大,终于看到了32m,妈的,接入点超过8个估计会崩,三贱客的产品也是让人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在查询这个TP1900BN的内存有多大,终于看到了32m,妈的,接入点超过8个估计会崩,三贱客的产品也是让 ...

不是吧,tp家规律都是2/64和8/64,acwifinet以前拆过路由器都说1900是64MB

网友(2021-07-02):
电信有个智慧魔方app

网友(2021-08-14):
最近想弄个这个,楼主辛苦了,可以更加了解了

网友:
只关心信号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