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淘宝DIY版本的晶体管测试仪花屏了

楼主(2020-10-18):
淘宝DIY版本的晶体管测试仪,使用中突然就花屏了,大家给看看什么毛病?现在只能盲开关机。

这个是不是屏幕有问题,有没有单买屏幕的。

网友:
mcu,屏幕这些连接器动下,补焊下,可能虚焊或者氧化了,屏坏可能性小

网友:
我倒是觉得屏坏的机率蛮大.

能显示花屏, LCD的驱动已经软复位,并开始工作了.

网友A:
我以前这个情况是屏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这个情况是屏幕问题,

问题是没有单卖屏幕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有单卖屏幕的啊

把屏幕轻轻翻过来找编号,按照编号在淘宝上买,应该是有的。

网友(2020-11-29):
跟我的是一种型号的,我的328pu坏了,屏幕型号是1.8寸液晶屏 1.77寸TFT液晶屏 SPI 18pin ST7735S 型号Z180SN007!

网友:
屏坏可能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