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载吸尘器

楼主(2020-10-18):
坛子里整了一个小型车载洗车器,本打算改换电源作为工作台打扫卫生方便一点,可是接了个5A的电源带不起来,电机一转一停的,于是换了个8A的居然还带不起来,电机依然一转一停。看电源线很细呀,应该不会大电流吧。请教一下,车载吸尘器改装需要多大电流才合适?

网友:
一般12V,4A左右,启动时电流再大个40%。

网友A:
电机加软启动或者电源去保护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加软启动或者电源去保护就能用了。

能说具体点吗?可是我看原机带的接头就是点烟器插头没用什么其它元件。

网友B:
串级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数倍,汽车电瓶的内阻低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一般的电源适配器都有过流保护,所以启动时会打嗝。你可以用电脑的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级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数倍,汽车电瓶的内阻低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一般的电源适配器都有过流保护 ...

好的,谢谢

网友C:
工作台啊,23块的服务器电源

网友D:
直接供电5-8V就够,原装延长线得12V供电
但是启动电流比较大,建议并个大电容,应该就能正常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台啊,23块的服务器电源

电脑电源好几个闲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供电5-8V就够,原装延长线得12V供电
但是启动电流比较大,建议并个大电容,应该就能正常启动了
...

可以试试,要多大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电源好几个闲置的。

55A输出并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要多大电容?

1,几V供电?
2,有没有剪短原来的延长线?

如果你是12V供电,而且剪短了延长线,8A电源可能只是勉强够,并的电容起码10000uf以上
建议降低电压,这样电流要求会小些

楼主:
电脑电源试了,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