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一直质量杠杠的 行车记录仪 电源

楼主(2020-10-18):
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需求电流2a-3a。
一年换了2个,这次又坏了,屏幕经常闪屏。
哪位好心的大咖 帮忙给推荐一个 质量杠杠的12v-5v降压模块。

跪求大咖推荐

网友:
3r33
字数布丁

楼主:
买过了 坚持不到半年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过了 坚持不到半年就不行了

不该啊,再不行上服务器拆机模块

网友:
既然这样,搞个电池组,并联到记录仪内部大容量电容两端,外接个小电流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A:
3R33  不行 就 KIM3R35 试试。。 我用 盯盯拍E3  也是大屏幕 也没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R33  不行 就 KIM3R35 试试。。 我用 盯盯拍E3  也是大屏幕 也没这么大电流

是可以用     也就3月就不行了      屏幕开始闪屏  自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R33  不行 就 KIM3R35 试试。。 我用 盯盯拍E3  也是大屏幕 也没这么大电流

你用的是哪款电源

网友B:
你先说你用的什么电源不行,大家再给你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说你用的什么电源不行,大家再给你想办法。

刚开始使用很稳定,用久了  就出现行车记录仪闪屏和重启现象。

网友:
记录本身的质量问题吧

网友:
就是KIM3R35

楼主:
TB没搜到啊   你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C:
12A的降压模块应该可以的,我用这个降压到19v给笔记本用4a电流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TB没搜到啊   你是自己做的吗

KIM3R35是一个 降压模块。。。需要改下为 5V输出的。

网友:
或者用IP6505T 支持快充的USB充电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A的降压模块应该可以的,我用这个降压到19v给笔记本用4a电流没出过问题
...

用大功率的,低电流低负载不容易坏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机器问题还是电源问题,记录仪的正常电流不会超过1A。
要是线路比较长,电线就不能太线,降压块要尽量离记录仪近一点。
要是经常听收音机,很多模块会有干扰,这个也要注意下

网友:
随便买个小米车冲也能3安啊,只要是大牌子的都行

网友:
你应该怀疑的是记录仪问题而不是电源问题,最起码也得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使用电流有多大,其实大多数记录仪使用的最大电流都不是很大的,基本都在1.2A以内,我用某宝买的三块多钱还包邮的DC5V降压模块如今都换了三代记录仪了这个降压模块都还好好的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