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按键式自动万用表 ZT-A2

楼主(2020-10-18):
ZT-A2 自动万用表,按键式,平时在汽车手套箱里塞着。

突然发现表蒙子里有一颗大灰尘,不爽,拆。

后盖与电池仓是分离的

PCB 和 电池仓是一起的

可以轻松上电

背光

收拾好灰尘,完工。和 101 合个影。

手机发帖,不知道为什么照片都是倒的了。

谢谢观看。

网友:
自动表都全部用牛屎了,惨不忍睹了

网友A:
这两个表差几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表差几个字

ad584 是 2.500 V

网友:
一块表一个数,也不知那块是准的,一块表时,不准都是准的。

网友:
至少按钮款设计不错,而我三个手动万用表旋钮触点走线脱落,一步到位跟楼主一样牌子按键万用表低配版,没敢入旋钮款半自动万用表。工体的话建议手动万用表,万一丢了再买新的。

网友:
这种自动挡的表有一点不好就是没办法手动选择某些档位,前段时间买了个QB9,测量二极管半波整流输出电压时,先显示直流,随后就跳转到交流了。还有就是里边继电器切换电路设计估计有点问题,有时测量220,380电压时,表笔接触被测物处会有很小的火花,好在我们这不需要防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没办法测量0.8伏以下的电压。如果这种自动表能做到手自一体就好了,可以自动,也可以手动选择所有档位

网友:
求赠送~~
小弟比较贫困啊,呵呵

网友B:
小米电池上写着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电池上写着字

习惯写上日期统计下使用时间

网友(2021-08-17):
一个继电器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