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是什么表头?

楼主(2020-10-18):
这是什么表头,没见过

网友:
音频指示用的。

网友:
以前磁带录音机的VU表,-20到+3db

网友A:
左侧好像是20伏大量程模式,右侧红颜色好像是测量锌锰五号七号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充满会超量程。

网友:
音量电平,收音调谐,电池指示。

网友:
功放上用的电平指示器,粗略指示电平

网友:
八十年代收录机常用的表头,可以显示音频电平、电池电压、调谐指示

网友:
电平表啊,没看见写着UV吗,老收录机上没有LED芝士条,就用这个显示录音电平

网友:
谁都能打赏,就是不能给你打赏,哈哈哈没法子

网友:
UV表,音频指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侧好像是20伏大量程模式,右侧红颜色好像是测量锌锰五号七号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充满会超量程。 ...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网友:
可以改成电压表了,重新标定一下刻度哈哈

网友:
电平表,原来收录机、有线广播的扩音机用作收音、放音输出指示,录音电平指示,电池电量指示等等。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以前功放上面经常看到。我还特地败了两只回来。。。。。

网友:
老式功放或收录机用的音频电平、电池电压、调谐指示表头。

网友:
老功放,卡座上面就有,你这个有电池电量显示,应该是便携式的,我们称为背包机的卡座

网友:
偶就知道是UV表,以前老功放用得多

网友:
我一直想用电压表头改一个,只是没有合适的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