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国产的林通宝FC游戏机+天马手柄,满满的回忆。

楼主(2020-10-18):
买了很长时间了吧,都放忘记了,
这次网上看到8bit 的游戏机音乐,想起来了,

先来春丽大白腿镇楼,

这个是国产山寨 FC 的,

游戏卡的盒子豆散开了

外观 ,

游戏手柄接口

视频 音频 还有一个射频接口

拆开,真是简洁啊。。。

游戏卡挡板掉了

核心牛屎

据说FC  游戏机 是用6502的CPU ,

在B站上听到 很多8bit 音乐,很多都是 FC 游戏里面的,都是回忆啊,
于是 百度了一下,

FC实际是CPU有几个引脚输出波形,叫PSG音源,只有方波锯齿波和杂波可选

FC 是很简单的振荡器输出,两个方波一个锯齿一个白噪加一个 PCM

也就是说这个是 PSG 音源,就是输出 方波,锯齿波 和
杂波

那么一般的单片机也应该可以制作出来,

一片牛屎包含了如下电路图里面的CPU 和FPU 啊

看电路图,音频输出应该是 CPU RP2A03 的 AUX1 AUX2 ?

手柄  复位 ,开机电路板

音视频 输出板

整理了一下排线

装上了 挡板

电源 外正内负
9V 500毫安 ,空载有16V

铁牛

游戏卡,有个卡里面还有个芯片,别的卡就是一颗牛屎

,还有个卡丢了半边壳子

手柄里面竟然也有颗牛屎。。。

整理了一下,接电视的AV 口

只有一个卡能用,然后用神油擦了金手指,都可以读出来了。

魂斗罗

接触不良就有 线条,用神油就好了。

五张卡。。。

网友:
原来林通宝是这样了,偷工减料厉害啊

网友:
小时候有很多个这种游戏机和好多个游戏卡,可惜最终都被家人扔掉了

网友:
我见过卡是大张PCB板,可以装满黄色外壳了,并且上面都是硬封的IC。

网友:
科技进步了,一颗牛屎就完了

网友:
前段时间撸个9.9福袋,可惜画面有规律跳动,晕眼扔一边儿了

网友:
好像是山寨版世嘉游戏,九几年我在姥姥家玩过正版世嘉游戏机和世嘉游戏黑卡,难度太高了没一个全通关。

网友:
这个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The CY7C199 is a high-performance CMOS static RAM orga- nized as 32,768 words by 8 bit
32k sram

网友:
兄弟,来一局魂斗罗!

网友:
太怀念了,激动

网友: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开始

网友:
哪个厂家生产的牛屎  太NB了!山寨的最高境界!!!

网友:
小时候玩得嗨

网友:
看来得把家里的PS1整起来。就是配件奇缺。听说213光头物镜能通用?

网友:
这种牛屎片游戏机完全可以把壳子拆掉,DIY改造成更小的体积,不然放着占地

网友:
我还不知道6502本身集成了音源处理器

网友(2020-12-30):
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现在都用小鸡模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