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给2个USB3.0U盘做换头手术(金田KDATA32G和金士顿64G)

楼主(2020-10-18):
教室一体机=U盘终结者

左金士顿64G,右KDATA  32G
金士顿U盘是同学的,被撞后引脚几乎全断了。。
我的U盘之前被撞弯了,刚好趁这个机会也修一下
————————————————
KDATAU盘
去年用热缩管改了透明探索版

东芝MLC颗粒还可以
写入速度60-70MB/s
读取速度90MB/s
发热量挺大的
——————————————————
金士顿64G  GT106U盘

外壳在同学那里,TB借一张外观图片

海力士TLC颗粒

——————————————————
开干!

焊台接24v半成品电池

先拆掉旧的插头

金士顿U盘的插头

KDATA  U盘的
焊盘出了点问题,用小刀轻轻的把焊点移回坑里

6元5个插头

先焊金士顿U盘,焊点比引脚长,比较好焊

2个都焊上了

上机测试,都能识别出来,USB3.0

装个外壳。

网友A:
不错,24伏移动白菜好评,用刀头很爽

网友B:
有点凌乱的工作台,看来平时动手挺多了

网友C:
非常赞同,这种一体机坏了我们老师不知多少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凌乱的工作台,看来平时动手挺多了

学校中午午休没回家,晚上没时间搞,用的次数不多,懒得去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赞同,这种一体机坏了我们老师不知多少U盘

老师上课前把课件拷电脑里就拔掉U盘。
学校有FTP服务器。。

网友D:
换个金色的头子多骚气,反正都是一样的钱

网友:
焊工有待提升 焊锡也没我的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金色的头子多骚气,反正都是一样的钱

USB3.0插头镀金的比较少,少量购买价格贵

网友E:
还有这USB头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USB头卖的?

TB搜索“USB3.0插头”,一大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错,24伏移动白菜好评,用刀头很爽

只是内热式烙铁头加工有难度,我觉得黄花调温外热烙铁也不错,可以用修复性好的紫铜烙铁头。楼主的电池组也不错,可惜的是充电管理难找到合适的,目前只找到串数合适路由器不间断电源一体板当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内热式烙铁头加工有难度,我觉得黄花调温外热烙铁也不错,可以用修复性好的紫铜烙铁头。楼主的电池组 ...

电池保护板

网友G:
楼主,方便告诉一下微信号多少吗,我也买了一辆叮当助力车,有问题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方便告诉一下微信号多少吗,我也买了一辆叮当助力车,有问题请教

Q854856673
那辆车报废很久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Q854856673
那辆车报废很久了。。。。

我是我这里禁了共享单车然后买一辆代步用。我就想问一下,你的使用助力的时候,速度跟纯电是不是一样的?我使用助力没感到有助力,跟关掉电源脚撑差不多。卖家说速度就是这样的

网友H:
可以加点焊油,以前我还不信邪,自从弄了BGA的焊油后,焊接内存都不在话下,而且焊点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我这里禁了共享单车然后买一辆代步用。我就想问一下,你的使用助力的时候,速度跟纯电是不是一样的? ...

我脚蹬的时候有助力,但是,基本上都是直接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加点焊油,以前我还不信邪,自从弄了BGA的焊油后,焊接内存都不在话下,而且焊点又漂亮。 ...

快手上一下维修电源的师傅也是这样操作的,效果看着还不错,打算去买一瓶

网友:
我这边也是鸿合的,感觉设计不合理,一推黑板u口必坏,连一体机的口都坏就离谱,最后我找了几根3.0的线插后面,我们机器的配置太垃圾,i5我给换成e3了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