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长虹双手柄电热水龙头。清洗润滑油。

楼主(2020-10-18):
新买的,。用了十几天。用这个烧水。洗脸 之后 眼睛痛(可能我的免疫力低下吧,我父母洗了就没事)。我草我草草草 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我拆了,里面好多润滑油。从进水到出水口全是润滑油。手柄里面的阀芯有润滑油我就认了 忍了。你TM的,居然热水龙头内部,也他妈的全部都是。下面画图的红线是内部水道。只要水能够接触的地方全是润滑油。我发口。阀芯有润滑油,就算了。你热水龙头内部弄这么润滑油干嘛呢。草拟老木。。干嘛呢,垃圾的中国生产商。上润滑油不但多了一道工序,还多了一点成本,虽然你这个润滑油可能是白送的价格,但是人工总要钱吧。。
搞不动啊。搞不动。阀芯里面的润滑油好清洗,但是热水龙头内部就不好弄了呀。。。。。进水口很小啊。。
4分螺纹管后面到手柄这一段就是很细的一根管子,可能比筷子还细点吧。垃圾的设计师。。。我相信其他生产厂商其他品牌的热水龙头应该也是这副德性。进水口弄得贼鸡儿小。是不是他?自shen的某些方面就小。.所以才能设计的这模样的

你看外面4分螺纹管多么粗。我草。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哈哈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哈哈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哈哈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哈哈

他娘的,只要有润滑油的地方,就有一层塑料。难道是为了隔离开外部金属和内部水的接触,,难道狗日的想用润滑油隔离交流电吗。这他妈的脑洞。
看图下图红圈内部全是有一层塑料。弯管的地方就没有塑料。

家里的水压很小。可能只有0.05M吧。水面离水龙头就4米到5米吧。刚好能启动。还有点接触不良。。所以调整了下,压力片。我草居然一扳,就断了。我靠。网上还不好买啊。

用了十几天,就烧黑了,这个都是我用砂纸,摩擦了一遍的了。。
都还有点黑。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拆开底壳了在进行下一步。。

把上面这个取下来。后面的一直拆不下,后来高人指点。用尖嘴钳拧螺丝那样,弄下来的

这个圆形白色的压力开关,弄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搞。后面高人告诉我了。在这里谢谢你了。。
白色圆形下面三角形螺丝也拧下来了。但是也不好搞下来。这里卡住了。很久没搞定。。
白色的是螺纹卡上去的,下面三角型也是活塞式卡进去的,只是取的时候,用力不均匀不好取下来。还容易伤到旁边的电路板配件。

只要拆到这里,所有的配件都能拆掉了。我因为当时天快黑了,忘记了拍照片。我就急忙的把它上上去了。过一两天我买的配件回来我可能还会再猜一次,把内部好好的清洗一下,把那个发热丝也取下来,用牙刷什么的用点。那个叫洗洁精。用牙刷把里面多余de 润滑油的清洗一下。还有就是内部的接触片也断了。现在只能先用一个。铜丝线连接着没办法。后面准备上一个接触器。这样就不需要买那个接触片了,或者随便搞一个小铁片。把它弄在上面就行了。我只能cai 到这里了。因为里面还有拆那个发热管的话。需要一些特殊的小工具,我没有。还有一个就是我拆开了。以后就很容易的知道怎么拆开不会伤害到。这个热水龙头。只要以后东西买回来就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拆开啦。jiu很容易的清洗了。。这个三角形的压力开关。底座。我把螺丝车掉之后还是不容易取下来。我后面用了一根铁丝从下面穿过去。才把他抬起来的。总之用那个钳子容易把里面的螺纹弄坏。
只要把这个三角形的底座拆下来。后面所有的一切。。都很简单了,所有的螺丝都会露出来的。因为我当时天黑了,所以说没有来得及拍照片。这次就只能拍这么多了。希望能够帮到有些想拆解这个热水龙头的人。或者更换水龙头配件的人。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楼主:
我草上面的图片怎么变小了

。手柄的水龙头阀芯,里面的陶瓷片也全是润滑油,好多啊。。当时我不敢猜这个阀芯。我怕弄坏了,不好买。。就这,两个阀芯,都不一样啊。。

居然发的图片是小图。。。。。
重新发几张

网友A:
科普一下:那个触片上镀了一层银,发黑了那是氧化银,氧化银也是电的良导体,根本不用打磨,你把银子磨没了,反而会造成烧蚀、氧化和接触不良。

网友B:
多少入的, 这东西没有必要贵的,第一次买的 我有名牌  100多块,用2,3年,坏了,后来优惠购了 30左右,也用2年左右坏了,换发热蕊10-20块。反正差不多这样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入的, 这东西没有必要贵的,第一次买的 我有名牌  100多块,用2,3年,坏了,后来优惠购了 30左右,也 ...

贵的话,比便宜的用电安全点吧。还有。我看见很有几个新闻说,这种爆炸的,。。。我这个除了里面很多润滑油,我不喜欢,进水口小了点我不喜欢,其他还好。。温度计也不准,虚高5到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普一下:那个触片上镀了一层银,发黑了那是氧化银,氧化银也是电的良导体,根本不用打磨,你把银子磨没了 ...

哦。是这样啊。。。。。

网友C:
看到这东西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从来不敢用。虽然家里卫生间、厨房也装有电热水器及厨宝,但都是选的储水式的。
这种大功率高电流设备对于密封性、安全性要求很高,尽量不要拆来拆去的。正好本板块有坛友前两天刚发了个拆机帖,有关一款名牌小型即热式热水器突发故障的(也附有同品牌电热水龙头出现问题的链接),可以参考一下,以确保使用安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D:
这东西温度好像不好控制…我见集体宿舍还有用来洗澡

网友E:
对即热式不信任,也对家里装修预埋的线不信任,走线的电工极其随意,至今都还用着燃气式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东西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从来不敢用。虽然家里卫生间、厨房也装有电热水器及厨宝,但都是选的储水 ...

只要漏电保护器安装了。,接地线接好。我不怕这个热水龙头。,但是 我怕电热水器,那么大一个桶,里面还有高压。还有热水。。我又怕他掉下来,又怕她爆炸。。其实主要是怕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温度好像不好控制…我见集体宿舍还有用来洗澡

温度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即热式不信任,也对家里装修预埋的线不信任,走线的电工极其随意,至今都还用着燃气式热水器 ...

漏电保护多安几个。接地线接好。就没有什么怕的了。。。。其实燃气的好。随时用随时有。我家的燃气 用了几年没有坏,但是温度太高,冷水放多点就熄火。。没有办法了。。而且冷热不均匀,一会烫,一会儿冷的,可能我家水压低的原因吧。。。。

楼主:
我在说下。。发热管,真的不好拆解。。必须要买专用的工具。。工具
工具
工具
发热管必须一定肯定要这种工具。
没有的话发热管拆不下来。

楼主:
准备再买个 便宜的。50块钱预算横着的这种,出水量应该大点吧。。先买一个回来看看,不好的话,就把他退了。。买这种便宜的,
肯定有些地方偷工减料了,比如说发热管。。
那我就多买两个漏电保护器(最好是10ma,买漏电保护器,
最好买几个电阻,测试一下。。
我买的47K 的电阻2w..,
并联两个在火线上,呵呵。很准。)。
再接好地线。。一般百分之百安全。。
如果出问题,那就。。。。。。

电热水龙头发热管。没工具。真的好难拆啊。
电热水龙头发热管。没工具。真的好难拆啊。
电热水龙头发热管。没工具。真的好难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即热式不信任,也对家里装修预埋的线不信任,走线的电工极其随意,至今都还用着燃气式热水器 ...

有燃气的谁还用这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说下。。发热管,真的不好拆解。。必须要买专用的工具。。工具
工具
工具

小号尖嘴钳就能拆下发热管,或者元卡簧钳。

网友G:
楼主别冲动。进水口这么大足够了。
进水口小是因为他的加热慢,进水大了来不及加热出冷水。厂家不是脑子坏掉做小的。
这种热得快的,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号尖嘴钳就能拆下发热管,或者元卡簧钳。

哦。我有个卡簧钳,但是呢是弯头的。。伤啊。。我这个就是用尖嘴钳弄下来了。。
可能我的尖嘴钳,太大了。
下面深处还有个。进不去。。
只有再买个更小的试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别冲动。进水口这么大足够了。
进水口小是因为他的加热慢,进水大了来不及加热出冷水。厂家不是脑子坏 ...

兄弟,你不知道家里水压低有多难受。。我觉得进水口小的生产厂家。就是脑子有问题。(当然进水口大,肯定材料要多用点,费钱,厂家不傻。但是对消费者尤其是低水压消费者不友好。)
我现在家里出水量不怎么地。他那个出水量小了,温度就一直在四十多50度以上。根本就没法直接用。你这个水量小了,它温度下不去呀。如果出水量大的话。可以用开关把水流量变小。。但是如果水流量小,你想变大那就没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别冲动。进水口这么大足够了。
进水口小是因为他的加热慢,进水大了来不及加热出冷水。厂家不是脑子坏 ...

刚开始用这种带电的电器洗手都有点害怕的,但是用了一两天。就感觉不怎么害怕了。因为我觉得他够安全,因为我有三层保障。
总电路漏电保护器一个。这个水龙头。漏电保护器一个(10ma)。这就双保险啦!还有一个就是接地。这就是第三层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