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中兴ZXV10 B860AV1.1机顶盒顺便刷个机

楼主(2020-10-18):
这个机顶盒在我这边是联通定制型,全型号是ZXV10 B860AV1.1
看到网上很多人问B860A   B860AV1.1   B860AV2.1什么什么的区别,其实我个人也不是特别理解,但是我理解的是B860A是型号,V1.1 V2.1具体是版本号区别,还有什么-T版本之类的那种东西外壳都不一样你需要可以去找对应刷机包。这里不做深究

刷机包找了好久,到处都是收费的,40,20,30都有。哎。这里收个论坛币拿去吧。

拿到手就是拆开看看,顺便刷一下,这样就可以用了。一开始我走了一个弯路,就是用TTL做程序替换,发现机顶盒自己带文件监测,总是提出报错,我本身网络没开通机顶盒业务,进入设置也没找到网上说的选项。这里不多说了。

开拆。

从朋友那拿到手是这么个东西,这个玩意呢里面东西倒是很全活。

打开盒子里面有配件清单,主要有价值的就盒子,电源,遥控器,HDMI线了,当然网线勉强也算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盒子支持AV信号输出。带莲花输出。挺棒。

遥控器,很普通,但是盒子接收起来几乎是全角度的。哪里都能到

盒子特写

底部特写

两个USB口+一个TF卡扩展

这边是网线口+光纤输出+AV信号输出+HDMI+DC电源+开关

开盖,你找个撬棒就行,我第一次也是用撬棒,后来开直接用手抠开的,使劲就行了,外壳没有螺丝固定
只有电路板有三个螺丝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混坛子的基本都明白是什么,不多做解释

右下角这边是TTL刷机线接口,大概顺序是
12         2接GND
34
45         5接RX、6接TX

---------------------------------------------------------------------------------------------------------

连接电脑安装USB转TTL驱动,用杜邦线连接好以后,查看COM口,我这里是COM3

启动Putty,根据自己的COM口状态设置,我这里是COM3,速度设置115200,默认的9600会出现乱码
网络上大家都推荐用CH340,因为我的CH340编程器忘记放哪里了,这里我用的是PL2303,用起来也没发现乱码。
putty下载了大部分是英文的,也有中文的大家可以自己找找,在刷机包里我提供了单文件中文版。
也可以单独下载。
这里给个建议,先准备个U盘FAT32格式,最好不是做系统用的启动U盘,把刷机包放在根目录,如果有分区放在第一个分区。

点击打开后,进入终端界面,默认就是这个样子,黑色

将盒子dc口接入电源,打开开关就会跑马显示。

这里建议大家直接狂按CTRL+Z 或者一直按着CTRL+Z 打开电源,这样可以进入Mboot
提示符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自己对比,Mboot模式提示符是Mstar

1. Mboot下输入mmcinfo,回车,查看返回信息
2. 启Mboot下输入usb_bin_check,回车。等待刷机完成自动重
3. 刷完重启后,建议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密码6321)

如果不恢复出厂设置往往会提示这个那个的认证错误。

PuTTY下载地址:

全型号是ZXV10 B860AV1.1
中兴B860AV1.1-晨星MSO9280芯片刷机
刷机包不分4G_8G解压密码www.mydigit.cn
刷机包提取地址

补充内容 (2021-1-20 08:50):
这个帖子够早了怎么还翻出来了。已经无法编辑了。补一个云盘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wOV5jABTTObRGmvnmTNoA 提取码: nhfa

网友:
刷成了什么?

网友:
这种盒子支持4K高清吗

楼主:
再背面有4K标志,反正刷完机默认720P
可以在设置里调整输出模式。就是6321密码那个。而且还可以根据电视微调上下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背面有4K标志,反正刷完机默认720P
可以在设置里调整输出模式。就是6321密码那个。而且还可以根据电视微 ...

刷完机是不是能连接任意的网络了?

网友B:
也许是我的错觉,我感觉晨星MSO9280的比s905芯片的b860反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机是不是能连接任意的网络了?

没有IPTV限制了,也就没电视功能了。
软件随便安装 用的是当贝的套装

楼主:
基本上维持原来状态,只是解除了原来运行商限制,底层启动程序用当贝代替。

什么软件都可以使用了。任意网络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我的错觉,我感觉晨星MSO9280的比s905芯片的b860反应快。

没用过,我感觉这个破盒子比我的斐讯盒子强多了。但是我还是不想换

网友C:
这还是2016年的,如果没有被升级为最新固件,可以用PC端给这个安装软件,新版就不行了,之前折腾过这个,已经被升级19年新版的系统固件,研究了一阵子软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是2016年的,如果没有被升级为最新固件,可以用PC端给这个安装软件,新版就不行了,之前折腾过这个,已 ...

这个东西到我手半年了。一直懒得捯饬,这段时间有空,抽空就弄了弄,搞得头疼,正好发现固件,世界覆盖了省心

网友:
码住先  、手上暂时没这个机器

网友:
能充分利用就好

网友:
刷完没有电视功能,得不偿失,另外,这个盒子的遥控器和T1盒子互串,用起来相当麻烦!

网友D:
盒子的系统如何备份出来,我想备份后再刷机,以后要iptv还能刷回去。

网友:
av1.1配置最差,会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的系统如何备份出来,我想备份后再刷机,以后要iptv还能刷回去。

这个真不清楚

网友:
我用着电信版ZXV10 B860。不怎么样。(几个N1刚出掉了)。有点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盒子的系统如何备份出来,我想备份后再刷机,以后要iptv还能刷回去。

看这个文章  制作emmc 烧录文件-chandlerchenzq的博客-51CTO博客
https://blog.51cto.com/14369000/2402796

网友(2020-11-22):
同样的而盒子,被强制升级到最新版本,ADB打开是二维码,连接PUTTY开机安Ctrl + Z没用,还是进UBOOT,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