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自动充电机接线有问

楼主(2020-10-18):
一个有点年头的全自动充电机,不工作了,拆开看了有两根线不知道接什么位置,调档开关有两根线可能之前掉了随便拧上去的不知道有没有接错?工作指示灯可否用LED代替?那个唯一的电阻锈的严重,测不准阻值了,中间的色环也看不清,不知道是多大?望各位大神不惜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有没有大佬来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些都要按实际情况来看,搞不明白。我只知道灯确实可以换成LED的,一颗红灯200k~1m电阻

网友B:
扔了吧!没什么用了!

网友C:
这么简单的充电器都看不懂?你是怎么混进来的,快说。挨个量抽头阻值啊,按大小排在波段开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充电器都看不懂?你是怎么混进来的,快说。挨个量抽头阻值啊,按大小排在波 ...

大神见笑了,本人小白一个,想问一下那个白色的四号线是接220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要按实际情况来看,搞不明白。我只知道灯确实可以换成LED的,一颗红灯200k~1m电阻 ...

在个破的电笔上找到一个氖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没什么用了!

邻居的基本不怎么用,能修就修,不能修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