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距上次改造8年之后,厨房操作台照明重新更换了开关和灯条

楼主(2020-10-18):
请先阅读8年前厨房操作台照明改造贴(2013年1月):“非常实用的厨房操作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7404

这几点原因让本次改造非常必要:1、之前的12V灯条部分灯珠不亮,总亮度下降,应该是有坏灯珠了;2、自己做在墙插上的船型开关个头小,外观也终究不如一体成品好看;3、正好手头光源和开关都有合适的。所以这次就是把之前的都拆掉,光源和开关都换新。

拆掉的旧插座、12V高亮5050灯带、放暗盒内12V电源(裹满黑胶布的):

用的久了,灯珠有烧坏的了:

开关换成前几天撸的国际电工1开5孔,光源换成前几个月撸的60厘米超薄橱柜灯,开始重新接线:

注意后面接线,正常接法是火线进开关,开关控制插座,现在接法是火线进插座,开关只控制橱柜灯,5孔插座是长通状态的:

装好仍然用免钉胶粘在瓷砖上:

近看一下:

点亮,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延伸阅读:
8年前厨房操作台照明改造贴(2013年1月):“非常实用的厨房操作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7404
huigu国际电工1开5孔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556
huigu超薄LED橱柜灯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854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灯条固定一下。

网友:
改得真好!贴心暖男!

网友A:
我觉得把灯条和开关放同一水平线不好吗,同时外露的线,适当把太空铝条延长一下是不是跟美观了。或者开关的下沿。

网友B:
直接把顶灯换功率大些的不简单美观一些

网友C:
不错,装在吊柜下不是更好吗?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感应挥手那种好用点

网友:
和插座同高不是挺好么,不用留一段小尾巴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把灯条和开关放同一水平线不好吗,同时外露的线,适当把太空铝条延长一下是不是跟美观了。或者开关的 ...

开关位置太高,灯条如果放在和开关平行的位置,一来光线打到操作台会暗不少,二来角度关系会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顶灯换功率大些的不简单美观一些

位置关系:顶灯一般都在厨房正中间,橱柜台面在四周,人在操作台前,不可避免会处于顶灯阴影下,所以操作台照明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装在吊柜下不是更好吗?

两个原因,一是我操作台位置没有吊柜,二是即便有吊柜,吊柜下沿仍然太高,光线打到操作台会变弱,角度上也会照到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感应挥手那种好用点

有感应的,当初屯了好多,不过都在单位放着呢,就用手边现成的这根了,而且越是简单机械的,越少故障,有故障也更好解决

网友:
灯条不错。我用的是T5一体化的,0.6米的2块多一根当镜前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位置太高,灯条如果放在和开关平行的位置,一来光线打到操作台会暗不少,二来角度关系会刺眼 ...

可以加装灯眉啊,你这夜市大师的。

网友:
这个 szmt 的id 是 huigu的 老号?

网友:
这种还带感应,改的实在不错了

网友:
美观大方,改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