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耻的途新导航,恶心的京东商城

楼主(2020-10-18):
我有一辆2014款标致2008手动挡,
5年过去了,原车机已经落后,准备换个新的;
JD,TB搜了一圈,为了怕麻烦,最后选择了JD下单;
原本以为JD这样的平台应该比较爱惜名声,
结果,我想多了,
郁闷由此开始……

楼主:
小破车换车机也没选什么一线品牌,找了个二线满意度比较高的“途新”;为了自己不麻烦,JD下单,选的商家负责安装;

楼主:
然后,等到货,根据厂家提供信息,联系安装师傅,开始安装,发现一点安装上的问题,也没多想,直接客服沟通……

网友:
然后?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
1000多装个鸡肋产品,手机把所有的事都干完了,直接装个声音好点的带蓝牙的就OK了。这玩意要是能连OBD显示车的各项指标也行,没有的话真的没有什么用。

网友:
第三方的,不是自营啊

网友:
京东基本没售后的,淘宝肯定有店主的。这些要安装的东西还是找个靠谱的店家或者淘宝吧,好歹能找到人。

网友:
店中店,和某宝一样

网友:
京东除了自营,第三方的就不如在淘宝买,同一商家淘宝的往往便宜一点。

网友:
京东的第三方店铺跟淘宝没啥区别,最好买京东自营,有问题直接换新,还有价格保护之类的;再说现在的车机导航方面真的赶不大上手机,手机可以实时地图,车机安卓的话,又是一大笔费用,不如用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