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美女老师的步步高480秒语言复读机拆机

楼主(2020-10-18):
美女老师的步步高复读机BK-830A,给孩子放听力用的,说是放磁带声音小,转动音量旋钮声音时有时无,叫我拿回去折腾一下。

机器外观图:

顶面板,从左到右分别是音量、音频输入、音频输出、麦克风、功能选择、声道选择:

背面板,下面是电池盖:

复读功能控制按钮:

磁带仓:

打开的磁带仓:

打开收音机功能,机器倾斜一下声音就断了,应该是里面有东西接触不良:、

扒开电池仓看看,里面8节有故事的电池:

充满历史沧桑感的电池:

电池负极都腐蚀断了:

电池上的生产日期竟然是2007年:

电池惨状:

废话不多说,开始拆机,螺丝孔太深,12合1没用的:

只能用普通螺丝刀:

完美开腹:

传统的工频变压器:

整流滤波电路,电容3300μ25V,还有个7805应该是给复读电路供电的:

功放芯片,东芝的TA8229K:

芯片资料链接:
https://wenku.baidu.com/view/fd2ea34733687e21af45a964.html
芯片参数:

典型应用图:

收音电路:

收音芯片,TA8127N:

典型应用电路图:

磁头放大芯片,TA7668BP:

资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ec41cd89d0d233d4b14e69d3.html
下面拆机芯:

机芯电机:

取下机芯后的样子,可以看到长条形的联动开关:

主板上还有块小板,上面一些阻容器件:

主板底部,还有几条飞线,复读模块位于右侧:

复读模块特写,上面那个MSOP器件是RAM:

美女老师说音量转动的时候有咔咔的声音。看来电位器需要拆开保养一下,撬开后面的金属片:

打开电位器:

电位器碳膜脏了:

撬一下电刷,擦干净碳膜,装回去,夹紧后面的金属片:

复读控制小板也拆拆看:

正面看看,竟然还有牛市:

找个电磁铁接功放放磁头附近,也能放出声音:

装回去:

装的过程中下手狠了点,啪,喇叭网拍扁了:

不要紧,咋有数码之家12合1,iphone批头插进网孔,挑一下~~~完美复位!你以为iphone批头就是拆iphone的?

装好了赶快还给美女老师吧!

网友:
裤子都脱了你就让我看这个?

网友A:
磁头怕磁性材料,你这样就受磁了。

网友B:
我要看美女老师高清大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头怕磁性材料,你这样就受磁了。

看来改锥也要谨慎,修理录音机之前需要消磁器消磁。楼主的复读机好像是早期集成度较低的产品,零几年我英语课买的复读机体积比楼主小一些,只不过电源质量太差,得买比原装大的工频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头怕磁性材料,你这样就受磁了。

本来就磁场不大,还是近距离扫了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看美女老师高清大图了

所谓“美女老师”其实就是女老师,谈不上多美

网友:
美女老师那?

网友:
录音机磁头很灵敏的,把耳机线贴上去就可以放出声音了,只是声音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头怕磁性材料,你这样就受磁了。

以前折腾收录机的时候还专门拿变压器做了一个消磁器才敢弄,后来才发现这些普通玩意根本不差那一点点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美女老师”其实就是女老师,谈不上多美

这个技术贴不错,进来逛一圈没看到美女

网友C:
以前碰到都是吐点吐沫儿在手指头上抹磁头听听

网友:
上学时用过同款

网友:
电池漏液太可怕了。可惜我4000+的万用表了

网友:
真看不出这种磁带机器为何要折腾

网友(2023-01-17):
没看到美女老师的照片。

网友:
美女老师呢?谁要看落后时代20年的复读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碰到都是吐点吐沫儿在手指头上抹磁头听听

你这是一条有味道的回复

网友:
我没想到是这个样子,以为是砖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