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l2tp接入路由器 如何设置才能访问路由器下的局域网?

楼主(2020-10-18):
刷的高恪固件
用路由器建立了 l2tp服务器
路由器有ddns

外网pc 可以通过l2tp拨入 路由器
但是获得是 vpm的ip池的ip 10.10.0.段
无法访问 路由器中的其他机器 192.168.100段

求解

网友A:
能设置IP段吧!我用的PPTP,内网和VPN不在一个网段,能互访。

网友:
我用的pptp,内网是10.10.10段,VPN是10.1.0.*段,能互访。VPN能设置IP地址范围吧。

网友:
是开了防火墙了么?或者把L2TP的网关改成跟DHCP一样的网关呢?软路由的话还是刷爱快吧,搞这些比较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设置IP段吧!我用的PPTP,内网和VPN不在一个网段,能互访。

谢谢
我加了一条静态路由搞定了

网友:
l2tp是互相隔离的,必须静态路由表才行,pptp,ssl都不是隔离的,sslvpn其实也挺好用的

网友(2020-11-30):
静态路由表,或者套接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