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改家用

楼主(2020-10-18):
一个丰田雷凌的车机,改装成一个家用的,电源好像有点儿小。12v两安。一天的时间制作。用切割机切割木头。两边一个高音喇叭,一个低音喇叭。各种打孔螺丝固定,热熔胶固定。里面填了喷胶棉隔音。现在就差贴木纹壁纸了。音质完美可以调左右平衡,可以调高音,低音加强。

网友A:
2A能带得动?我名图的车机,用ATX电源带,开机就30W功耗了

网友:
外观打磨打磨,搞个贴膜好看点呀,要不太丑啦。

网友:
当初20多包邮   没买后悔了

网友:
面板不平整的 做出来不好看 ,不值得折腾 。

网友:
我这车机还有好几个呢,下次在群里出一下

网友:
一高一低,单声道啊。应该用两个一样的喇叭。

网友:
不妨做两个音箱了,一个音箱里装高低音喇叭各一个,双声道多爽

楼主:
还可以,电源2A,声音开最大,不会欠压关机

网友:
好像是鼠标滚轮编码器数控调音量技术,音量线性不错不会突然很吵,编码器开关故障可以更换新的。我父亲的乙类模拟功放旋钮可调电阻故障,稍微动一下出现爆音。

网友:
这个机器声音不错

网友:
没有最丑,只有更丑

网友:
糙老爷们,手艺糙就不说了,喇叭都不是立体声配置有声就行啊!不过能动手就得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能带得动?我名图的车机,用ATX电源带,开机就30W功耗了

我的名图也是用的2A12V电源。

网友:
木工手艺有点不太好

网友:
家里还闲着三个车机,不爱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能带得动?我名图的车机,用ATX电源带,开机就30W功耗了

我那atx空载也20瓦了。

网友:
电源大小了,得5A左右,太小电源发热历害。

网友:
我用的电脑电源,目前还没有制作盒子,身边总碰不到合适的木板。

网友:
我也有个斯柯达的车机,面板不规则一直没功夫做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