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20V充电器谁能知道怎么改220v电压

楼主(2020-10-18):
谁能知道怎么改工匠20v充电器改220V 输入电压,有大师改过的吗?

网友:
先测一下开关管和PWM芯片等等是不是好的!再查开关管和PWM芯片资料,耐压要够大才行!

网友:
保留低压侧,把高压侧去掉,换个220v开关电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