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控制器修修

楼主(2020-10-18):
一个电动车控制器坏了,拆开后检查发现大功率场管烧坏一组〈两只〉 型号为HY1707,上淘宝查一下有拆机件0.25元一只还包邮,这么便宜还包邮俺不好意思少买,于是买了20个,经测量个个好用,陏更拿两只换上后,试车一切正常。

网友A:
主要担心下次又出现逆变桥短路,顺便换个更好点的控制器主控芯片,比如JY01双模无刷专用芯片,默认支持有感,也可以换成比较器切换无感模式。而我的是4048服务器拆机风扇,以为是一个10元钱,结果买了6个,到货后是6组,每组3颗4048双转子拆机风扇,可拆36颗小散热风扇,大概有一半数量无刷驱动板故障,不过拆点滚珠轴承和一半数量好的也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担心下次又出现逆变桥短路,顺便换个更好点的控制器主控芯片,比如JY01双模无刷专用芯片,默认支持有感 ...

我这水平换换管子还行,换主控芯片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