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无聊,给T12电烙铁加个21700的保护板

楼主(2020-10-18):
一,2个方案:

1,用比亚迪的BM3451 3-5串保护芯片2个做个6串

2.用中颖电子的sh367007X 6-10串系列

2款都带均衡功能,可以满足要求,爬了一下官方文档,决定2款都试试

二,先试试比亚迪的BM3451

电路图在网上找的:

花几个小时做了个板子(135MM*83MM)

3D效果

这个尺寸可以刚好卡进去铝合金外壳(加长外壳155MM)
就是外部开关需要注意,因为DC插头开关可能会卡住无法安装,暂时用线引出来,下面是初版图

测试充电放电保护均正常,检流电阻用10毫欧,大概6a左右保护,连续输出6a底板有点热所以修改成上面3d图那样,不过电烙铁是间歇供电倒无所谓.测试好放一边了,弄下一个

这次是中颖的,先上电路图

这是3D图

板子打样了,材料都没齐,等都到了焊好测试一下再来编辑
板子到了,材料没到

网友:
:lol:p这个不错。可以做成成品有偿分享给坛友

网友:
有这手艺,不怕没钱花

网友:
哎呦,真讲究

网友:
回错帖。。。删除。

网友A:
现在打板5元做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打板5元做不了了

如果尺寸超过10*10 就没有5元的

网友:
厉害了,自己做保护板

楼主:
之前上的版本有点细节问题,现改好 ,欢迎仿制

另外说一下第二版:
使用10毫欧合金电阻,放电电流10a,充电电流1.6A,超过就保护.均衡开启电压4.18V左右,均衡时发热不大,电芯一致性比较好,基本到0.00X 伏.短路和温度保护正常工作,温度保护阈值较高,可以并一个电阻.

楼主:
DC头短款的没先弄开关,开关只能承受1A多电流,所以利用板子的mos.

网友:
用5节的话,功率差一点,省板子和物料

网友(2020-11-17):
借鉴下,正打算做个5串的

网友:
有成品没,求一个,我的是这样干的

网友B:
看了下尺寸,你这个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尺寸,你这个放不进去

我用的是21700电池,壳子要选155mm的,不然塞不下

网友(2023-09-29):
高手啊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