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鹭音Y-20硬盘点歌机拆解,几千块就一个硬盘一张板子!

楼主(2020-10-18):
捡了个点歌机,本人五音不全,本来想卖个500元,哪成想放在某鱼上一个月都没一个人问,今天没事猛然想起来它还支持1080P,有HDMI输出口,于是就拆开来看看能不能改成硬盘播放机看电影,有网口,还支持网络云,看了半天也没搞出个所以然,一个硬盘一张板子!网上查2000多,相当辣鸡!想问下这里的专家,这个东西系统是不是固化在板子上,我能否格了硬盘装上电影,还是有其他方法,请这里的专家赐教!

网友A:
你是不是上错图了? 怎么是个电脑?

网友:
这个点歌机配置好高啊!!500我收了

楼主:
刚才在编辑怎么吧单位电脑配置发上了,老婆也在叫让下楼倒垃圾,再有点歌机拍的图大了,PS搞半天才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上错图了? 怎么是个电脑?

刚才在编辑怎么吧单位电脑配置发上了,老婆也在叫让下楼倒垃圾,再有点歌机拍的图大了,PS搞半天才发上来,

网友:
这个和监控的硬盘录像机类似,硬盘是专门存歌的,估计不能给你随便放东西!

网友:
+这种点歌机买的是服务
配件不值钱,普通的盒子的配置都能拿来当点歌机
我这里还有775双核+创新PCI声卡拿来当自助KTV的
里面最值钱的大概是那个存有一堆KTV的3T硬盘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把我吓一跳

网友:
点歌机的系统和硬盘里的歌曲比较值钱,其他相当于买系统和歌曲送的。

网友:
这点歌机卖1000多都可以了

网友:
要搭配服务器用的,光一个终端没用,硬盘是用来缓存常用的歌曲,服务器一般很多个硬盘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在编辑怎么吧单位电脑配置发上了,老婆也在叫让下楼倒垃圾,再有点歌机拍的图大了,PS搞半天才发上来 ...

虽然图片错了一个,但是电脑配置比我好,用ShanaEncoder可以大于一倍播放速度转换一千线全高清视频,我的1055T农企只能做到半倍播放速度转换一千线全高清视频,转换速度都比华为荣耀20手机慢。

网友B:
心太黑了,卖500元,100元还差不多。你要是有时间等,可以慢慢卖,或许那天能碰到,需要的人,狠宰一把。

网友:
这东西能不能改造成VCD呀?

网友:
这个就是曲库值钱点?好像可以免费更新的

网友:
200元要机子,硬盘可以不要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把硬盘挂在电脑上面看看里边mv是什么格式,在哪个文件夹,自己往里边放个短点的视频,再放个长点的电影,看看有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太黑了,卖500元,100元还差不多。你要是有时间等,可以慢慢卖,或许那天能碰到,需要的人,狠宰一把。 ...

上面一个2T的硬盘只用了40小时,我拆下来用软件测的,满满的全是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把硬盘挂在电脑上面看看里边mv是什么格式,在哪个文件夹,自己往里边放个短点的视频,再放个长点 ...

这个主意行,那天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