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5元的PE砧板

楼主(2020-10-18):
30X20X1CM,总感觉这板子在哪些制作或者修补上会是好材料。

这2个小的我纯粹看到便宜买的,就用来切水果吧。 还另外买了大的切菜用。

淘宝上这种砧板好像都是烟台一个材料厂家出半成品,然后店家自己切割,或者直接买成品包装。

网友A:
价格是好价,就是能用来干啥?切水果?

网友:
有没有连接

网友B:
太小了,至少40*30*2.5的才好用,家里用多年了,比木、竹的好用,不易发霉

网友:
不知道这种板子有没有毒?

楼主:
我买的那个涨到4.8了。。你搜PE切菜板 设置价格区间5元以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至少40*30*2.5的才好用,家里用多年了,比木、竹的好用,不易发霉

嗯,我家以前一直用木砧板。直到老爸买回来3节手指厚的铁木砧板,太重了。

于是买了个茶花的薄薄的那种,发现挺垃圾,没两下就裂了。再到这种,感觉不错。

我家厨房小,用的35X27的,切切肉瓜菜。 剁骨砍鸡就用铁木砧板

网友:
制作全避震自行车应急用的转点轴套很好,由于聚乙烯比POM软很难出现转点异响,缺点耐磨度较差。

网友:
现在很多厨师用这个 好打理

网友:
做外壳?灯箱?

网友C:
用过PE的就不会再去用木砧板了

前提PE要正规产品,切菜要防止塑料微粒混入食物

网友:
itx u-ATX open机箱

网友:
目前石油低价,这些东西成本都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是好价,就是能用来干啥?切水果?

当垫板也行啊,钻孔切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PE的就不会再去用木砧板了

前提PE要正规产品,切菜要防止塑料微粒混入食物 ...

怎么小心都会有塑料微粒混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PE的就不会再去用木砧板了

前提PE要正规产品,切菜要防止塑料微粒混入食物 ...

PE垫板只适合切熟菜,要下锅的肯定要混入塑料微粒,后果难料,除非切过菜之后在下锅前充分清洗,这对于大部分菜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以前用柳木,但柳木变形问题太严重了,吸水变形、风干变形,放着不动都会变形,翻来覆去我也烦了,现在我都用PE+不锈钢,就是PE基底+不锈钢蒙皮的那种,厚度足够,也不至于混入塑料微粒,就是对刀磨损很大,而且不锈钢很滑,使用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刀刃在砧板上滑动伤手。

网友D:
其实木砧板用完就洗干净,竖起来或挂着晾干,也不会发霉,腐烂。

我家用几年了,看着还蛮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木砧板用完就洗干净,竖起来或挂着晾干,也不会发霉,腐烂。

我家用几年了,看着还蛮新的。 ...

你在广东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木砧板用完就洗干净,竖起来或挂着晾干,也不会发霉,腐烂。

我家用几年了,看着还蛮新的。 ...

杨梅天,哪怕挂起来通风暴晒,该霉还是会霉。
砧板霉一次就有黄曲霉毒素,哪怕你用水煮将黄曲霉菌去掉,毒素是耐高温的,它会很顽固的存在于刷洗不到的缝隙里,黄曲霉毒素是强致癌物,霉菌本身倒是无所谓。

网友:
当鼠标垫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