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单颗512g 2ce 2258xt 求助

楼主(2020-10-18):
白片闪迪1TB  单颗512G 2CE 应该是BICS4  但是FM查询跟BICS2同ID,这个因该用哪个版本开卡呢
3281黑片工具查到同款ID开不出来
@ 45 49 9B B3 7E 6B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B2 B2 B2 35 35 35 66 66 22 DB // SanDisk SDTNAIAMA_H45-256GB S0419 3DV4 TLC

楼主:
求个SM2258XT_SNK-BiCS2_PKGR0412A_FWR0330A0试试!1170385869@qq.com:handshake:

楼主:
A119=Sandisk,1Tbit,SDUNCIAMA-0128GB(bics4)(SM2258XT)(CMDD5)
Sandisk,1Tbit,SDUNCIAMA-0128GB(bics4)(SM2258XT)(CMDD5)=45,49,9B,B3,7E,6B,4,16,1952,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4,01,1,62,00,0,99,7F,11,0000,A2,00,00,25,25,25,10,00,04,00,00,00,10,1C,6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1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
把这个ID改一下开出了一半,CE也正常 说明全部CE都开出来了,只是开了一半,这个256G参数应该改什么地方参数呢?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打土豪分颗粒,,,,

楼主:
A122=Sandisk,256Gbit,SDUNCIAMA-0128GB(bics4)(SM2258XT)(CMDD5)(58XT_S1)
Sandisk,256Gbit,SDUNCIAMA-0128GB(bics4)(SM2258XT)(CMDD5)(58XT_S1)=45,49,9B,B3,7E,6B,4,16,1952,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4,01,1,62,00,0,99,7F,11,0000,A2,00,00,25,25,25,10,00,04,00,00,00,10,1C,6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1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
A125=Sandisk,1Tbit,SDUNCIAMA-0128GB(bics4)(SM2258XT)(CMDD5)
Sandisk,1Tbit,SDUNCIAMA-0128GB(bics4)(SM2258XT)(CMDD5)=45,49,9B,B3,7E,6B,4,16,1952,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4,01,1,62,00,0,99,7F,11,0000,A2,00,00,25,25,25,10,00,04,00,00,00,10,1C,6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1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为什么这两个参数一样,第一个只能开出256G也就是四分之一容量,第二个却能开出512g,总容量的二分之一容量,看来只能求个开卡软件包了,有偿购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A122=Sandisk,256Gbit,SDUNCIAMA-0128GB(bics4)(SM2258XT)(CMDD5)(58XT_S1)
Sandisk,256Gbit,SDUNCIAMA-012 ...

把参数版本出处标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参数版本出处标明一下

用bics4 s0808a里面的只改id开出来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参数版本出处标明一下

很奇怪的问题,同样的参数,第一个开出四分之一容的再接上看ce只有一半一颗只显一个ce,而第二个开出半容的再接上能显示所有的ce.每颗两个,共四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同样的参数,第一个开出四分之一容的再接上看ce只有一半一颗只显一个ce,而第二个开出半容 ...

两次分别是用什么版本开的卡?

网友B:
参数第16位代表每ce的die数量。你这个颗粒,可能是每ce 8die的颗粒,所以改成8,应该就是正确的参数了。

但是,58xt开8die的颗粒,需要专用固件,这个得看你能不能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次分别是用什么版本开的卡?

一样的版本.s0808a和s1022a,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第16位代表每ce的die数量。你这个颗粒,可能是每ce 8die的颗粒,所以改成8,应该就是正确的参数了。

改过了,改成08就是8die的意思,但是开卡提示不支持8die.尝试用bics3的8die工具也不行!要改动的地方太多,搞不清楚!直换开卡程序不换参数也能开,一样的结果

网友:
过了,改成08就是8die的意思,但是开卡提示不支持8die.尝试用bics3的8die工具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个SM2258XT_SNK-BiCS2_PKGR0412A_FWR0330A0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JmTR5GTPdND-oQTa39ULg
提取码:123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JmTR5GTPdND-oQTa39ULg
提取码:123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 ...

试过了,还是需要bics4的!但是用s0808a和s1022a只能开半容

网友:
这么大的容量好开吗

网友D(2020-12-08):
开出来了吗  大哥  是不是闪迪05591 512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出来了吗  大哥  是不是闪迪05591 512G

没有数字料号,看id是不是一样的,单颗2ce没戏,4ce以上应该可以开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数字料号,看id是不是一样的,单颗2ce没戏,4ce以上应该可以开出来的

ID和你一样的  闪迪05591 512G  004 1DXAY80CF 看不见其他的,用了你的方法,我是单贴,也只能开出一半来。但是原硬盘是512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