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X1308输入输出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0-10-18):
最近想用SX1308做个升压电路,看手册说输入、输出端的两个22uf电容的电容建议用陶瓷X5R或者X7R的,但是手头没有这么大容量的陶瓷电容,只有22uf的电解电容,不知道能否替代,请教一下各位大大!

网友A:
现在电容又不贵,买几个又何妨,输入输出部分的电容对ESR有要求,电解电容临时用用凑合还行,大批量做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容又不贵,买几个又何妨,输入输出部分的电容对ESR有要求,电解电容临时用用凑合还行,大批量做不建 ...

明白了,谢谢,这就去买电容。

网友B:
前段时间研究它的9v升压低待机电流,才4ua左右,发现输出电容接电解电容,无法实现低待机电流,基本都是100ua左右了
去掉电解电容,就能4ua待机,很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研究它的9v升压低待机电流,才4ua左右,发现输出电容接电解电容,无法实现低待机电流,基本都是100 ...

那就还是用陶瓷电容吧,已经下单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