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充电器充满截止电压4.16-4.18V,正常么?

楼主(2020-10-18):
刚刚某宝买了一个“NITECORE奈特科尔 UMS2 UM2锂电镍氢铁锂智能快充18650电池充电器”,收到马上充两个松下21700电池,充了4个小时,充电器显示已经充满,电压4.2V,表示充电的电池图标也不闪烁了,把电池拿下来马上用万用表测量,测量电压是4.16V,然后我又把电池放回充电器,这次充电器也显示电池电压4.16V并且电池图标闪烁表示又充电了。过了半小时去看,显示4.2V了,图标不闪烁,马上拿下来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为4.18V,又放回充电器,充电器也显示电池电压4.18V并且小图标闪烁表示继续充电,这样来回几次,就是充电器停止充电的时候拿下电池测量总达不到4.2V电压,这个充电器正常么?

网友:
1 到4.2V 是涓流充电,让涓流充电时间长一点再测。这种充电器可能精度有问题,充不到4.2V . 2 不过到 4.18--4.2实际放出电量很少。充到4.18V 无所为,总比过充好。但是强迫症接受不了。

网友:
我从来不纠结截止电压

网友A:
正常啊,你放一晚上还有可能掉到4.15左右,很正常,锂电4.1-4.2之间的电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充满之后静置都会有小幅度压降的

网友B:
停充之后,有的并不是真的停止,只是电流小到一定值,没怀疑万用表么

网友:
有些电池充满后拿下来掉一点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充之后,有的并不是真的停止,只是电流小到一定值,没怀疑万用表么

万用表测了然后又内阻仪测了,两个测得一样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你放一晚上还有可能掉到4.15左右,很正常,锂电4.1-4.2之间的电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充满之后静置 ...

好吧,那就放心了。

网友(2024-04-23):
感觉这个电压正好, 太高了伤电池

网友:
沒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啦,冲到最后面是涓流电流充电,哪怕是你冲到4.20了,拿出来放个十分钟也会掉0.几的电压,磷酸铁锂的更吓人,3.65V充满,放一个小时又到了3.3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