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动手改了一个吸顶灯

楼主(2020-10-18):
前几天买的吸顶灯,电路超简单。我就喜欢它的外壳,到手就把里面电路全换了。另外加个胶套防止电线被铁皮磨破。
因为这灯是放门廊的,所以就没加天猫精灵控制模块,单纯的用开关控制。我房间里面的其他灯大部分都是遥控或者语音控制的。

网友:
这个形状的,加强散热

网友A:
确实,
吸顶灯这玩意,
大牌的实在太贵啦,

挑个外壳可以的便宜货,
再买套质量好的灯芯,
算下来远比买整套的大牌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
吸顶灯这玩意,
大牌的实在太贵啦,

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