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普彩PC-D18-10A电动车充电智能定时器插座,电路有点意思

楼主(2020-10-18):
同事拿来的,我拆开看电容炸了(原电容是47uF/50V),自信慢慢的说换一个就好了,同事就把这个交给我了,可是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坏了好几个元件呢,最明显得是两个电阻都烧糊了,不知参数,后来发现还有两个三极管也坏了。为了一探究竟,把电路画出来研究研究,电路还是有点意思的。

看看宣传,功能似乎很强大啊

画图研究一下,虚线框是控制重点,PNP三极管导通时粗暴使继电器断开,R8电阻和稳压管是重点,R8一旦开路,后果很严重。三极管截止时,继电器工作,反正都得利用R8和稳压管才能形成回路。U2应该是个运放,组成同相输入放大电路。用来检测负载电流的(R3//R4是检流电阻)。

红圈中是烧坏的元件

R8、R6、Q1、Q2、C3都坏了

测试了一下,稳压管是5V的

由于R8不知道阻值,试了2K和1K不行,造成电容电压飙升到六七十伏,后来换成100欧好了。

拆卸继电器时,还把过孔弄坏了,造成上下不通电。后来用了一根线穿过去了

接上负载(灯)后,中间指示灯开始闪烁,显示充电状态

断开负载后,延时一会,灯熄灭

网友:
能画出电路图的都是高手

网友A:
哪里有意思!我咋看不出来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意思!我咋看不出来有意思!

控制原理有点意思

网友:
原来你说的意思是那个意思,我还以为你说的意思是那个意思呢!

网友:
这继电器驱动电路,我认为并不合理。继电器吸合时,有工作电流,继电器释放是由并联的三极管短路,使原本流经继电器的电流流入三极管,一直浪费这几十上百毫安的电流。

网友:
Q2 R8表示压力山大

网友:
是什么原因烧坏的?替换坏件就好了?

网友:
这么多烧坏的部分

网友:
驱降压继电器驱动电路还是很巧妙的,当然也有隐患,电容降压输出电流不大而且基本取决于电容容量,把继电器当做限流串入稳压电路,旁路式关闭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小输出电压的变化,如果常规并联驱动,降压电容不得不选大容量,稳压管和限流电阻不得不选大功率的,流出余量来适应继电器启动后带来的额外电流消耗所带来的压降~

网友:
电解电容炸,一般都过压,所以肯定有其他相关元件坏

网友:
学习下,这东西我可一看就懵了,坏这么多小东西

网友:
普彩只是低价了,质量也一般般了

网友:
一颗件导致坏了一串

网友:
这没几块钱的东西,修起来却耗时耗力

网友B:
好奇,那个自造的稳压管测试的原理,怎么得出5V的值。

网友:
现在的电容不耐用,许多问题出在电容质量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那个自造的稳压管测试的原理,怎么得出5V的值。

我也好奇,如果简单也搞一个

网友:
老大还要用灯泡大法啊?我是灯泡做好。不知道用法。郁闷